如何用PID算法作位置跟踪

楼主(2016-05-23):
   前段时间看了一下有关PID算法的资料,感觉还好理解,比如控制电压,则软件的直接控制对象可能就是PWM,就达到控制电压的目的了。

   但是有一类问题不知道是如何处理的,比如,有一个液面,还有一块与液面平行的金属板,液面常常会变化(不是一直处于变化中,只是有时候会变化),要求此平行金属板与液面达到一定的距离,请问,用PID控制什么量呢,电机的正反转时间??!!

网友A:
液面高度由注入的液体量以及速度决定,如果是用电磁阀来控制流量、流速,那控制量就是电磁阀的开度。如果是用水泵来控制流量、流速,则水泵电机的转速是需要控制的量。所以,先弄清你的执行元件是什么吧。

网友B:
貌似LZ要按液面的位置来调节金属板的位置,金属板的位置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LZ要按液面的位置来调节金属板的位置,金属板的位置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来调节? ...

这只是设想的一个场景,假设驱动的是一台直流电机如何处理,因为电机不是需要一直输出转动的,要是是步进电机带动的丝杆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只是设想的一个场景,假设驱动的是一台直流电机如何处理,因为电机不是需要一直输出转动的,要是是步进 ...

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容易,直流电机的启动、运行、停止等特性估计精确控制位置够呛。

网友C:
闭环系统回路上的每个器件特性都需要考虑吧?

网友D:
PID就是一个极点,俩零点。你得知道相关部件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