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 使用说明

楼主: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的时候,感觉和使用Jlink/Jtag一样的方便,
如果你是开发STM32的话,有时候感觉比Jlink/Jtag还要方便,
当然,仅只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了....
以下是教程:
1.首先需要安装,安装的话,和一般软件一样,
一路的next即可,最后点击完成,安装完成。
下面提供一个下载链接:
STM32 ST-LINK Utility
2.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截图如下:

3.download之前,我们需要先连接芯片,如图:

4.链接成功后需要先擦出芯片里面的数据,如下:

5.擦出后需要先导入下载的文件,如图:

4.如果链接OK的话,会弹出以下窗口,点击“Program”即可:

5.当然此处有可选择的步骤来代替第4部,在第4部的时候点击“Cancel”,然后使用如下的方式:

6.程序少些完成后,会显示如下信息:

出现"Verification...OK",此时证明程序烧写OK!好的,恭喜一下自己@@

网友(2016-05-23):
现在最新版的应该是3.8了,挺好用的,这个工具比较好。

网友A:
用过这个,在Keil不好使的时候。不过可以编译成HEX,还可以从芯片里拷贝出代码。

网友B(2020-04-11):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好,连接不上芯片是怎么回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好,连接不上芯片是怎么回事。感谢 ...

设备管理器能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好,连接不上芯片是怎么回事。感谢 ...

如果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才能通信,另外在设备管理器看看是不是驱动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才能通信,另外在设备管理器看看是不是驱动作用了。 ...

设备管理器有驱动的。

S_290]XZ[U]K624E0HQ](}B.png (102.34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才能通信,另外在设备管理器看看是不是驱动作用了。 ...

烧录过的板子可以连接的上,没有烧录过的 空芯片就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