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应用-简单的串口接收与发送程序

楼主:
与上位机的串口通信是一个很常用的程序。碧海蓝天在刚刚接触stm32芯片时写的第一个简单程序就是串口通信,现在把程序代码甩出来与大家分享。完整的程序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库版本  :ST3.0.0
文件:mian.c
//功能:串口初始化、打开定时器中断,然后一直接收数据状态就好了。发送在中断中实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u8 USART_rx_data;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端口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源配置
  USART_Configuration();     //串口1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TIM_Cmd(TIM3,ENABLE);
   while(1)
   {
   }
}

楼主(2016-05-23):
文件:usart.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256] ={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256] ={
  0x00,0xC0,0xC1,0x01,0xC3,0x03,0x02,0xC2,0xC6,0x06,0x07,0xC7,0x05,0xC5,0xC4,0x04,
  0xCC,0x0C,0x0D,0xCD,0x0F,0xCF,0xCE,0x0E,0x0A,0xCA,0xCB,0x0B,0xC9,0x09,0x08,0xC8,
  0xD8,0x18,0x19,0xD9,0x1B,0xDB,0xDA,0x1A,0x1E,0xDE,0xDF,0x1F,0xDD,0x1D,0x1C,0xDC,
  0x14,0xD4,0xD5,0x15,0xD7,0x17,0x16,0xD6,0xD2,0x12,0x13,0xD3,0x11,0xD1,0xD0,0x10,
...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unsigned char uIndex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puchMsg++;
    uchCRCHi = 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枚举变量,定义高速时钟的启动状态
  RCC_DeInit();                   //RCC系统重置,用于Debug目的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高速时钟源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稳定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HCL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2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1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
//函数名:void GPIO_Configuration()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GPIO初始化函数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void NVIC_Configuration()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NVIC初始化函数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如果程序在RAM中调试那么定义中断向量表在RAM中否则在Flash中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设置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设置定时器3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接受和发送模式都打开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lock=USART_Clock_Disable;      //串口时钟禁止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OL=USART_CPOL_Low;        //数据低电平有效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HA=USART_CPHA_2Edge;    //配置CPHA使数据在第2个边沿的时候被捕获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LastBit=USART_LastBit_Disable;  // 禁用最后一位,使对应的时钟脉冲不会再输出到SCLK引脚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      //配置USART与时钟相关的设置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缓冲空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使能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
//函数名:void Time_Init()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复位TIM3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7999;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锁存值,1ms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      //9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器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写TIM3各寄存器参数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楼主:
文件:usart.h
#ifndef _USART_H
#define _USART_H
#include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声明RCC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声明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声明NVIC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声明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_Init(void);     //声明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endif

楼主:
文件:stm32f103x_it.c
//需要设置串口接收中断和定时器3中断,中断时间为1ms
//------------------------------------------------------------------
//函数名: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串口接收中断服务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读寄存器是否非空
  {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rx_data[RbufCounter++]=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收字节到接收缓冲区
    if(USART_Rsv_Status==0)
    {
      if(RbufCounter>1)
      {
        if(rx_data[0]==0xA5&&rx_data[1]==0x5A)    //当接收到的数据帧头两个字节同时为0xA5和0x5A时
        {
          USART_Rsv_Status=1;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a[0]);
        }
        else
        {
          rx_data[0]=rx_data[1];
          RbufCounter=1;

        }
      }
    }
    else
    {
      USART_1ms_Cnt=0;
    }
  }
}
//------------------------------------------------------------------
//函数名: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定时器2中断服务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
//函数名: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定时器3中断服务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RESET)        //判断是否为定时器3溢出中断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中断标记
    if(USART_Rsv_Status==1)
    USART_1ms_Cnt++;
    if(USART_1ms_Cnt>5)
    {
//      USART_SendData(USART1,0xAA);
      USART_Rsv_Status=0;     //连续计数超过5次对USART_Rsv_Status置0,继续等待接收
      USART_1ms_Cnt=0;         //当USART_1ms_Cnt>5时对USART_1ms_Cnt重新清零
      if(RbufCounter==(u16)rx_data[4]+7)              //检验数据的完整性
      {
         int i;     //定义循环变量
        int j;
        data_length=rx_data[4];
        for(i=0;i
        {
          data=rx_data;
        }
        CRC_data_Hi=rx_data[RbufCounter-1];
        CRC_data_Lo=rx_data[RbufCounter-2];
        CRC_data=CRC16((unsigned char*)data,data_length+5);
        CRC_data_Hi1=CRC_data>>8;
        CRC_data_Lo1=CRC_data&0x00ff;
         if(CRC_data_Hi==(u8)CRC_data_Hi1 && CRC_data_Lo==CRC_data_Lo1)
         {
           for(j=0;rx_data[j]!='\0';j++)   //循环逐字输出,到结束字'\0'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a[j]);     //发送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等待字符发送完毕
           }
        }
      }
      RbufCounter=0;
    }
  }
}

网友A:
那个很大的数组是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很大的数组是做什么的?

计算CRC16的

网友C:
说的简单,代码还是很多的。

网友C:
高手,我也一眼没看出来那么多干啥的。

网友:
一般是不用CRC校验的。

网友D:
这是实现的什么功能,auchCRCHi [256]数组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E:
if(RbufCounter==(u16)rx_data[4]+7)              //检验数据的完整性
这个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