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工程文件的建立

楼主(2016-05-23):
单片机开发中除必要的硬件外,同样离不开软件,我们写的汇编语言源程序要变为 CPU 可以执行的机器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手工汇编,另一种是机器汇编,目前已极少使用手工 汇编的方法了。机器汇编是通过汇编软件将源程序变为机器码,用于 MCS-51 单片机的汇编 软件有早期的 A51,随着单片机开发技术的不断发展,从普遍使用汇编语言到逐渐使用高级 语言开发,单片机的开发软件也在不断发展,Keil 软件是目前最流行开发 MCS-51 系列单片 机的软件,这从近年来各仿真机厂商纷纷宣布全面支持 Keil 即可看出。Keil 提供了包括 C 编译器、宏汇编、连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 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uVision)将这些部份组合在一起。运行 Keil 软件需要 Pentium 或以 上的 CPU,16MB 或更多 RAM、20M 以上空闲的硬盘空间、WIN98、NT、WIN2000、WINXP 等操作系统。掌握这一软件的使用对于使用 51 系列单片机的爱好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 果你使用 C 语言编程,那么 Keil 几乎就是你的不二之选(目前在国内你只能买到该软件、 而你买的仿真机也很可能只支持该软件),即使不使用 C 语言而仅用汇编语言编程,其方便 易用的集成环境、强大的软件仿真调试工具也会令你事半功倍。

楼主:
一、Keil 工程的建立
首先启动 Keil  软件的集成开发环境,这里假设读者已正确安装了该软件,可以从桌面 上直接双击 uVision 的图标以启动该软件。
2、建立工程文件
在项目开发中,并不是仅有一个源程序就行了,还要为这个项目选择 CPU(Keil 支持数 百种 CPU,而这些 CPU 的特性并不完全相同),确定编译、汇编、连接的参数,指定调试 的方式,有一些项目还会有多个文件组成等,为管理和使用方便,Keil 使用工程(Project) 这一概念,将这些参数设置和所需的所有文件都加在一个工程中,只能对工程而不能对单一 的源程序进行编译(汇编)和连接等操作,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地来建立工程。

楼主:
工程建立好以后,还要对工程进行进一步的设置,以满足要求。
首先点击左边 Project 窗口的 Target 1,然后使用菜单“Project->Option for target ‘target1’” 即出现对工程设置的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可谓非常复杂,共有 8 个页面,要全部搞清可不容 易,好在绝大部份设置项取默认值就行了。

楼主:
在设置好工程后,即可进行编译、连接。

网友A:
一般不必修改,如果在编译中出现一些问题,可以降低优化 级别试一试。

网友B:
在设置好工程后,即可进行编译、连接。选择菜单 Project->Build target,对当前工程进 行连接,如果当前文件已修改,软件会先对该文件进行编译,然后再连接以产生目标代码。

网友C:
这个我才开始学,,感觉不错

网友D:
你既然用了KEIL编程软件,应采用C语言来编程,方便,简单,适用性好。

网友E:
汇编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是很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既然用了KEIL编程软件,应采用C语言来编程,方便,简单,适用性好。

是的,这个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网友F:
看看,很少有人总结的这么详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汇编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是很建议使用。。。

老哥,现在单片机开发还有领域用汇编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