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板子的SPI不能工作在50M,寻求帮助

楼主(2016-05-23):
spi, AC, PCB, pc, ic
最近设计了一块板子,需要用到50M的SPI,可是频率到50M后无法通讯,降频到24M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试SPI的波形很不好,震荡严重,
板子是4层板,板厚1.4mm,下面是PCB layout图

50时候的波形,黄色是50M clk,紫色是data,其他是CS和hold
测量IC的3.3v电源随时钟震荡严重,有240mV的纹波.
请高手帮看看,是PCB设计哪里出问题了,还是F407不能这么用

网友A:
这说明问题不在于 MCU, 而是外面的信号传输问题了.
提高端口的驱动能力, 把 IO 驱动频率调到最高, 改善外面的引线, 尽量降低寄生电感, 并适当使用传输线终端电阻, 再试试

网友B:
请教下楼主,SPI双机通信速度可以到多高?

网友C:
示波器探头行不行啊?

网友D:
The STM32F40x feature up to three SPIs in slave and master modes in full-duplex and simplex communication modes.

SPI1 can communicate at up to 37.5 Mbits/s, SPI2 and SPI3 can communicate at up to 21 M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