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小信号电路设计

楼主(2016-05-23):
有偿小信号电路设计,现在有1个65HZ的uV级别小信号加载在直流1.5V上面,要求将小信号放大到2.5V左右。有能完成该任务的朋友请联系:aimi0921@163.com.谢谢!

网友A:
要看信号是从哪里来的,交流小信号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些,不知道楼主的有偿是多少米,还是自己历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信号是从哪里来的,交流小信号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些,不知道楼主的有偿是多少米,还是自己历练下吧 ...

传感器来的 借别人之长弥补自己,您来开个价吗?

网友B:
这个要求蛮高。我自己做的好像只能到十微伏级别。

好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来的 借别人之长弥补自己,您来开个价吗?

我没时间调试,给你介绍人做吧

网友C:
看似只有一句话的要求,却蕴含着很大的工作量。

网友D:
大体上是可以做的,但要了解更多的细节,不少具体问题要处理。

网友E:
QQ: 2910058124

email: pengjianxue@126.com

我也许能帮助你。

网友F:
这放大倍数是百万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放大倍数是百万倍了吧!

倍数不是问题,问题是噪声.

网友G:
静看流云。

网友H:
静看流云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有的时候需求越简单,可能还是有难度!慢慢来解决问题吧!

网友I:
这不是电路问题,是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J:
1uV(800nV)的信号放大 见帖子

1uV信号模拟放大的直观经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272646-1-1.html

楼主:
1uV(800nV)的信号放大 见帖子

1uV信号模拟放大的直观经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272646-1-1.html

19楼是否愿意帮忙有偿做这件事呢?

网友B:
图纸给你你自己试吧

电阻尽量选0.1%的,要求是金属箔.电阻的个头最好偏大一点,能用好的0.5W就用0.5W.如果买不到那至少选718厂的RJ14.
输入电容用耐压高的无极,不要用电解,最好能用400V的MKP.
运放你可以先试试LF353,或者直接用LT1028,但效果我不敢保证.

试验成功了就多少给点奖励吧,反正你说是有偿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图纸给你你自己试吧

电阻尽量选0.1%的,要求是金属箔.电阻的个头最好偏大一点,能用好的0.5W就用0.5W.如果买 ...

这个图不用试了

网友B:
你试过了不成功?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了不成功?

你确定单级放大1000倍?至少得给出运放型号呀!运放参数一个没给,能试出来?
50hz工频干扰可是离65hz很近哦,你确定不需要限制带宽,不需要加滤波器?

网友K:
说错了,你给了运放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确定单级放大1000倍?至少得给出运放型号呀!运放参数一个没给,能试出来?
50hz工频干扰可是离65hz很 ...

带宽做了点限制,但没限制50.
暂时不做这个考虑.
还有反馈电路上的电容也没加.
这种电路不是一步就能做完的,要改N次.
我只能先给一个原理上的图,搭好了再根据实际的测试结果改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18楼可以有偿你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很好啊?也可以联系我啊!QQ:1293312786.

我没有这个问题的实际产品经验。只不过我参与的项目里碰到跟你类似的问题,也是想提取一个10Hz~300Hz的一个正弦信号,幅度很小,尽可能提取。这用纯粹的模拟电路是无法实现的,我想了下,就是用已有的锁相放大,用锁相环去解调。这是我的想法。我是硬件工程师,没主导权去实施这个想法。
硬件方案就是ADC加上FPGA,这是我认为最好的方案。DSP方案不好,主频太高。
你可以谷歌一下locked in amplifier
你自己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去尝试这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这个问题的实际产品经验。只不过我参与的项目里碰到跟你类似的问题,也是想提取一个10Hz~300Hz的 ...

我的这个频率是未知的.
不高,0.1-10Hz.还有一个就是从10Hz到1MHz的.
都是uV级别的信号,希望能把噪声降到10nV级别.
锁相放大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I:
还有一种情况是容易实现的,比如信号频率是测试系统发出的,这样存在相关性,用相关解调会很容易做到你的要求。锁相放大是异步的,通过锁相环实现相关。难度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纸给你你自己试吧

电阻尽量选0.1%的,要求是金属箔.电阻的个头最好偏大一点,能用好的0.5W就用0.5W.如果买 ...

如果是无噪声的理想运放,无噪声的理想电阻,信号源电阻也没有噪声,也没有环境噪声、电源纹波等,此图是100%可行。

但是,实际远远不是。

所以,此图不用试了,浪费时间和金钱。

对哦!如果都是理想的,那么接收微弱信号还有难事吗?——只要放大——放大——再放大——一切都搞定!哈哈哈。。。。。可事实呢?远非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无噪声的理想运放,无噪声的理想电阻,信号源电阻也没有噪声,也没有环境噪声、电源纹波等,此图是 ...

按你这么说,直接死了就得了,活着就是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么说,直接死了就得了,活着就是浪费.

我实话实说,你爱听不听!

网友B:
32楼说的对,是不用做试验了,因为图有错.
而且我也做出来了,用的是LF353,手上没有其他太多低噪声运放.
其实我也怀疑LF353能不能胜任这个问题,还考虑搭一个前端.但目前看来改进改进还是能勉强用一下的.
决定用LF353前我计算过元件噪声,认为在两次放大1000倍后还能分辨出信号才建议尝试的.

上图中前端输入的高通滤波器需要改过,两级放大间加一个带通,其他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每一级放大1000倍.但是带通滤波器会衰减掉信号,所以其中一级可能需要放大2000倍或减小倍数后再增加一级.

我没有做任何屏蔽措施,可以辨别出需要的信号波形,波形不怎么样,缩小带通滤波器带宽后波形噪声更小,也更圆滑.但幅度小了那是肯定的.
65Hz信号由电脑里的音频发生器产生.

信号源示波器我懒得搬下楼了,随便拿个手持,反正看得到波形.输入的正弦波由10M-10Ω电阻分压后放大.

电脑输出波形

空载噪声

两次放大后的波形

更改滤波器后的波形

手上还有颗TL082,本身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试了下发现噪声比LF353小.
其实我也不想折腾这个东西,反正也没什么人会用,但既然说了就当测试下LF353的极限性能吧。但估计在做完屏蔽以及合理布线后效果会更好,毕竟现在这个地线是随便连的,关键的输入电容脚都没剪。
只当给个参考,不作别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31  32楼那两个都说的对,是不用做试验了,因为图有错.
而且我也做出来了,用的是LF353,手上没有其他太多低噪 ...

很好!
32楼pengjianxue 真是可笑 在论坛上好几次被打脸了
他帖子里有人评论 “故弄玄虚,...手里抓着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偏偏要说的云里雾里的” 真是恰当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很好!
32楼pengjianxue 真是可笑 在论坛上好几次被打脸了
他帖子里有人评论 “故弄玄虚,...手里抓着一 ...

无知无畏,对你很适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无知无畏,对你很适用!

你说别人的电路没用 不用试   35楼做出来打你脸

无知无畏  哈哈 最早你发pA电流帖子的时候,我还在学校,才了解微弱信号处理,现在东西做出来好几年了

我是不是无知 你还没资格评价

网友E:
从有限时间域的一两个波形看,跳动达到近50%。

这还是源电阻只有10欧姆下的,

很多实际场合源电阻是远远大于10欧姆的。

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呢?

把源电阻换成10M欧试试?

网友I:
我觉得选用低噪OPA进行简易的放大,或者使用更复杂的模拟电路进行调理,都只是解决调理电路本身的noise floor的问题。
假如这个1uV级别的信号已经是被噪声污染的信号呢?用噪声为0的OPA放大也还是没意义。
我相信复杂方法解决更难的问题。

其实35楼写的东西和你31没什么关系,最近工作忙天气热难免会出错,帖中有笔误我改正了,望谅解.
单运放/分立件JFET输入级基本也就这个水平了.再小一级我承认我也没法做.做这个东西的市场意义不大,这个东西只是某电路上的要做的一个测量而已

网友B:
噪声来源不只是运放,说得夸张点:在这个级别下差不多所有原件都会成为噪声源。
我只是想证明这个放大器的能力,不代表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会再继续测试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需要的测试结果,后面的测试谁要做就自己做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能下一个人也会遇到,我也不打算提示什么,自己解决吧。
相比那些什么都不做不帮助别人的人,我认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也足够了,反正我是一分钱没得。

楼主:
不好意思了!好久没来了!这里真热闹!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关键是我没时间来试验这个东西!有偿是让别人来试验!我要的是结果!谢谢大家!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无知无畏,对你很适用!

是的,这跟信号源内阻有关,高内阻的信号引发的噪声为大的,还有65HZ跟工频靠近,电源与外壳屏BI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是的,这跟信号源内阻有关,高内阻的信号引发的噪声为大的,还有65HZ跟工频靠近,电源与外壳屏BI很重要。 ...

还好,我分析过我要用的范围,源内阻小于10欧姆,所以我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是很大,别人的我暂时就管不到了.

网友N(2016-08-12):
直接锁相放大器搞定了,想这么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图纸给你你自己试吧

电阻尽量选0.1%的,要求是金属箔.电阻的个头最好偏大一点,能用好的0.5W就用0.5W.如果买 ...

这个 放大器电路 到处都是吧,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这个 放大器电路 到处都是吧, 哈哈

我觉得也是,但为什么还来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