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除采样异常值

楼主(2016-05-23):
(无正文)

网友A:
格拉布斯准则判断异常数据

网友B:
用滑动滤波算法

网友B:
还可以使用中值滤波

网友:
我之前也遇见这种问题,滑动滤波也滤不掉

网友C:
这个就用中值滤波算法处理的

网友D:
平均值滤波的处理,变化大的数据就会被滤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使用中值滤波

这个是滤除大的毛刺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使用中值滤波

而且采样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E:
平均值滤波的处理,变化大的数据就会被滤掉的

如果采样得来的是连续好几个异常值,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