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5WD看门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23):
大家好!最近学习看门狗,用的是AT89C55WD芯片自带看门狗,看门狗已激活,而且不喂狗程序会重启,由于程序里面多处用到延时程序,就在延时程序里面加了喂狗,结果程序就运行不了了,不知什么原因?盼大家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延时程序啊,尤其是大约1mS的延时,尽量用定时器

网友B:
先拿掉,再边加边调试

楼主:
琢磨了几天,将程序简化测试延时程序喂狗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下面这段程序里,跳过这段程序就没有问题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显示24*22的汉字
                        ;;;;;;;;;;;;;;;;;;;;;;;;;;;;;;
        DISHZ3:
                       MOV R2,#16H
                       MOV DPTR,#CCTAB3
                        MOV B,#42H
                       ; MOV A,R7
                        MUL AB
                        ADD A,DPL
                        PUSH     ACC
                        MOV      A,B
                        ADDC     A,DPH
                        PUSH     ACC
                        MOV      R5,#00H
                PR41:   POP      DPH
                        POP      DPL
                        MOV      A,R5
                        MOVC     A,@A+DPTR
                        PUSH     DPL
                        PUSH     DPH
                        ;JNB      00H,PR42
                        CPL      A
                 PR42:  MOV      R3,A
                        MOV      R4,#0C0H
                        LCALL    PR11
                        INC      R5
                        POP      DPH
                        POP      DPL
                        MOV      A,R5
                        MOVC     A,@A+DPTR
                        PUSH     DPL
                        PUSH     DPH
                        ;;;;;;;;;;;;;;;;;;;;;;;
                        CPL      A
                        MOV      R3,A
                        MOV      R4,#0C0H
                        LCALL    PR11
                        INC      R5
                        POP      DPH
                        POP      DPL
                        MOV      A,R5
                        MOVC     A,@A+DPTR
                        PUSH     DPL
                        PUSH     DPH

                        ;;;;;;;;;;;;;;;;;;;;;;;;
                        ;JNB      00H,PR63
                        CPL      A
                  PR43: MOV      R3,A
                        LCALL    PR11
                        MOV      R3,#1BH
                        MOV      R4,#0C1H
                  PR44: LCALL    PR12
                        DJNZ     R3,PR44
                        INC      R5
                        DJNZ     R2,PR41
                        POP      DPL
                        POP      DPH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