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让宽电压输出稳定的电压以及电流

楼主(2016-05-23):
输入电压24~36DCV 输出电压15V,最大输出电流8A  用经典的稳压扩流电路,三极管功耗是在太大能达到100W,但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了,求各大神指点

网友A:
小电流可以用三极管来降压,大电流就不能这么用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应用的话建议你买一个大功率的DC-DC电源模块,“DC-DC半砖电源模块”,输出电流都在10A以上的。如果自己做的话那就只能用开关型的电源模块进行并联输出了,但是输出必须加倒灌二极管进行隔离

网友B:
要输出稳定的电压的比较好处理的,那就添加一个稳压电路的

网友C:
三极管的功耗达到100W?选择的三极管不合适的吧?

网友D:
输出稳定的电压的可以通过加载稳压二极管电路的方式实现的,但是若要输出稳定的电流的不好办的吧

网友E:
用DC-DC就好了,8A也不是很难。120W的话,也不是很大,TI有很多方案的。

网友F:
输出8A的电流的话也不是难办到的,需要合适选型DC-DC芯片的即可。

网友G:
最好使用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大时模拟电源最大问题就是散热与功耗

网友H:
楼上几位的建议度很不错的,我做设计的时候也考虑下这些思路的

网友I:
输出8A是最大达到8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