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程序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6-05-23):
用ccs调试程序时出现了问题#71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请教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有没有没定义,还是只是做了声明

网友:
结构体实体要在.h文件中

网友B:
冲突的类型不被允许的,那就检查下这个相关的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