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流控

楼主(2016-05-23):
现在想DIY蓝牙鼠标,目前用串口调试助手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发送数据,鼠标会移动,但是用单片机就不行了,说是没有硬件流控,什么叫硬件流控?
单片机用的是F5438A,没有硬件流控吗,如果没有我该怎么用软件实现?
哪位大神有参考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A:
采用单片机来实现这样的功能的有点不太可以的吧

网友B:
这个不太明白的,难道单片机的资源不够的?

网友:
你是要模拟鼠标吗

网友:
怎么看不懂你要做什么

网友C:
硬件流控制常用的有rts/cts流控制和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必须将相应的电缆线连上,用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流控制时,应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数据终端设备(如计算机)使用rts来起始调制解调器或其它数据通讯设备的数据流,而数据通讯设备(如调制解调器)则用cts来起动和暂停来自计算机的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