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进行降压,可以吗

楼主(2016-05-23):
要做一个3V的降压,想采用二极管的方式,不知道可以不,电流比较大,大概在10A左右?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B: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C:
应该不行吧,用DCDC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这样做还稳定可靠,使用的元件最少

网友E:
可以,在电力行业中,就用这种方式

网友F:
最好是用DCDC,现在大电流也不是问题

网友G:
电力系统的直流系统就是用硅链的啊

网友H:
个人觉得大电流的二极管发热也是一个问题,需要较大的散热器吧

网友I:
可以,用过

网友J:
发热要解决好

网友K:
完全可以

网友L:
当然可以了

网友M:
可以的,我以前在一个应用场合就是这么干的,放心去用吧

网友N:
可以,但是要注意二极管的选型

网友N:
可以吧,先做个试验

网友O:
可以的,听说过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O: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