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编程和调试接口功能

楼主(2016-05-23):
测试控制器;
Cortex-M3调试和跟踪;
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

网友A:
         PSoC5结构包括一个测试控制器

楼主:
SWD接口可以使用GPIO或者USB引脚;

网友A:
支持到调试主机的SWD接口;

楼主:
与PSoC5的调试模块接口用于访问芯片的剩余部分,用于对芯片编程和调试;

网友B:
SWD接口是由ARM公司开发出来的,目的是减少调试接口所使用的引脚数

网友C:
双向的数据线(SWDIO)。

网友D:
用于数据线的时钟信号(SWDCK)。

网友C:
包请求(Packet Request):外部主机调试器向目标设备发送一个包请求信号

网友E:
确认响应(Acknowledge Response):目标设备向主机发送一个响应信号;

网友F:
数据(Data):当包请求跟一个确认响应后,传输数据:

网友G:
目标设备到主机-读请求后为-RDATA;

网友H:
开始位(逻辑‘1’)初始化传输;

网友H:
APnDP位确定传输是一个访问端口访问(逻辑‘1’),       还是一个调试端口访问(逻辑‘0’)。

网友I:
下一比特为RnW,‘1’表示从设备读;‘0’表示设备写;

网友J:
ADD为寄存器选择位,用于选择访问端口或者调试端

网友K:
Parity位是对APnDP,RnW和ADDR的奇偶校验位。如果这些位域的逻辑‘1’的个数为奇数,则该位为‘1’;否则为    ‘0’。

网友L:
如果奇偶位不正确,忽略头部(header),没有ACK响应;

网友M:
当主机检测到头部被忽略,在进行另外一次传输时,必须等待一个完整的读传输时间。

网友M:
停止位为逻辑‘0’;

网友N:
Park:该位不是由主机驱动,SWD接口将信号线拉高,设 备(芯片)读取该位为逻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