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误区

楼主(2016-05-23):
关于电源部分电容的使用,现在很多电脑爱好者对它的争论涉及用料和容量的最多

网友A:
材料越高级越好,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料越高级越好,容量越大越好

走入了一个误区,对电容的使用应该是够用就好

网友C:
过高规格电容会增加成本,最后还是消费者多掏钱

网友B:
容量过大会使电容的体积变大,成为电路设计中的绊脚石,同时增加了成本,还影响空气流动和散热。

网友D:
电解电容中包含有电解液成分,电解液干枯的时候也就是电容寿终正寝的时候

网友D:
时间还受工作温度的影响,实验证明环境温度每升高10℃,电容的寿命就会减半。

网友E:
电容在金属外壳的密封下,可以延长电解液干枯的时间,这就是电容的寿命。

网友F:
很多人看到有些厂商在主板上电源电路标出的电容部分并没有安装电容,会认为是偷工减料,其实这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想法。

网友F:
在提供推荐电路的时候确实在相应位置设计了电容,但是研发工程师可以选择最佳的元件,并依据多年研发经验来改善电路设计,以达到最佳性能。

网友G:
原有的过多元件就不再需要了,而且去掉这些元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空气流通能力,产生更好的散热效果,所以就留下了空位。

网友G:
讲的都不错,受教了

网友G:
电容的大小在电源系统中,大些最好了

网友B(2016-07-23):
电容的选用在低频系统要求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