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断路器有什么特点呢

楼主(2016-05-23):
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应该有些区别吧

网友A:
直流断路器和有载调压都是指的变压器分接开关调压方式,区别在于无励磁调压开关不具备带负载转换档位的能力,因为这种分接开关在转换档位过程中,有短时断开过程,断开负荷电流会造成触头间拉弧烧坏分接开关或短路,故调档时必须使变压器停电。

网友B:
一般用于对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格而不需要经常调档的变压器。而有载分接开关则可带负荷切换档位,因为有载分接开关在调档过程中,不存在短时断开过程,经过一个过渡电阻过渡,从一个档转换至另一个档位,从而也就不存在负荷电流断开的拉弧过程

网友C:
直流断路器主要包括中性母线断路器(NBS)、中性母线接地断路器(NBGS)、金属回路转换断路器(MRTB)、大地回路转换断路器(ERTB)。

网友D:
安装地点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网友E:
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且24小时平均值不超过+35℃

网友F:
安装地点的空气相对湿度.最高温度+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的温度下可以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2O℃时达90[%]。对由干温度变化偶尔产生的凝露应采取特殊的措施。

网友G:
在空气中无爆炸危险的介质且无足以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与导电尘埃的地方。

网友H:
无雨雪侵袭的地方。

网友I:
污染等级为3级。

网友J:
安装类别:断路器主电路的安装类别为Ⅲ,不接至主电路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安装类别为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