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扇区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6-05-23):
看手册,发现里面的flash 是按照页来算的,但是看程序  我发现是按照扇区来擦除的,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扇区的单位大于页的单位,一个扇区有好几个页的

网友B:
一页有512个bit,一扇区有512页

网友C:
一簇等于128扇区,一页等于64簇,一块等于4页

网友D:
一个扇区有几个页,这个不是绝对的,需要针对具体的型号来看。

网友E:
大小不是固定的。
就是不同量级的意思,不用纠结于具体的名称,关键是看具体芯片是按多大的页擦除,多大的扇区擦除。

网友F:
对的。具体几个扇区,几个页,看具体芯片的分类和内存大小的

网友G:
有的芯片是按照扇区擦除的,有的是按照页擦除的。这个要看具体厂商的设置。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比如内存很小的芯片,整个eeprom的空间都凑不够一个扇区,只能用页来表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比如内存很小的芯片,整个eeprom的空间都凑不够一个扇区,只能用页来表示了 ...

在更小的芯片中,剩下的就只有几个块了。

网友J:
现在好多单片机,写的时候需要一页一页的写,擦除的时候要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擦除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好多单片机,写的时候需要一页一页的写,擦除的时候要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擦除了。 ...

是了。单片机的eeprom就是没有24c0x这类的芯片方便,无法按照字节写或者擦除。

网友J(2016-09-25):
引用 网友K:
是了。单片机的eeprom就是没有24c0x这类的芯片方便,无法按照字节写或者擦除。 ...

也有的单片机可以的,比如STM8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C:
一簇等于128扇区,一页等于64簇,一块等于4页

所有的芯片都是这么划分的吗?

网友L:
一簇等于128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