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16 JLink硬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6-05-24):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时设置IO口时出错,这里是如何设置IO的呢?

网友B:
是不是你操作下载用的IO了

网友C:
你用的这个管脚SWD_CLK是不是芯片用来和JLink通信的管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这个管脚SWD_CLK是不是芯片用来和JLink通信的管脚啊?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的,调试的时候最好不要操作和下载仿真有关的IO,这个只要实际运行才能看出效果来的。

网友E:
你下载到板子上的时候板,SWD_CLK就被作为普通IO了,自然正常。
而你在debug时,SWD_CLK是默认的,你无法控制。

网友F:
一个IO,肯定不能同时用作两个功能,既要调试,又要当普通IO。

网友G:
非要调试下载口数据的话,只能用串口+按键进行配合了

网友H:
单步调试仿真,看看调试到你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提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