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9例:TIM-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电容按...

楼主(2016-05-24):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
YSF1_HAL-019. TIM-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电容按键)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9. TIM-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电容按键)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系统滴答定时器一般用来提供“心跳”作用,而STM32定时器最基本功能也是定时,可以设置不同
时间长度的定时。定时器除了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外,定时器与GPIO有挂钩使得它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
比如可以输出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PWM信号,同时做为输入捕获功能时,可以测量脉冲
宽度、实现电容按键检测等等。
  STM32F103ZET6总共有8个定时器,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TIM2、3、4、5是通用定时器,
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
电容按键在有和没有手指按下时充电时间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先对电容按键放电,测出没有手指按下
时充电时间,然后以它为基准,不断测出充电时间,如果有手指按下时得到的充电比没有手指按下有较
大不同,这样就可以判断电容按键状态。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在PC端打开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参数为118200 8-NO-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可接收到提示信息,当
我们手指按下电容按键时,蜂鸣器响一声,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充电时间较没有按下时大。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touchpad.h文件内容:

#ifndef __TOUCHPAD_KEY_H__
#define __TOUCHPAD_KEY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TOUCHPAD_TIMx                        TIM5
#define TOUCHPAD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5_CLK_ENABLE()
#define TOUCHPAD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5_CLK_DISABLE()

#define TOUCHPAD_GPIO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TOUCHPAD_GPIO_PIN                    GPIO_PIN_1
#define TOUCHPAD_GPIO                        GPIOA
#define TOUCHPAD_TIM_CHANNEL                 TIM_CHANNEL_2
#define TOUCHPAD_TIM_FLAG_CCR                TIM_FLAG_CC2

// 定义定时器预分频,定时器实际时钟频率为:72MHz/(TOUCHPAD_TIMx_PRESCALER+1)
#define TOUCHPAD_TIM_PRESCALER              47 //1.5MHz

// 定义定时器周期
#define TOUCHPAD_TIM_ARR                     0xFFFF

/* 扩展变量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函数声明 ------------------------------------------------------------------*/
uint8_t TOUCHPAD_Init(void);
uint8_t TOUCHPAD_Scan(uint8_t mode);

#endif        /* __TOUCHPAD_KEY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touchpad.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touchpad.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触摸板电容按键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touchpad/bsp_touchpad.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触摸的门限值,也就是必须大于tpad_default_val+TOUCHPAD_GATE_VAL,才认为是有效触摸.
#define TOUCHPAD_GATE_VAL         80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__IO  uint16_t tpad_default_val=0;/* 空载的时候(没有手按下),计数器需要的时间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通用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通道PWM输出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TOUCHPAD_TIMx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TIM_IC_InitTypeDef sConfigIC;

  htimx.Instance = TOUCHPAD_TIMx;
  htimx.Init.Prescaler = TOUCHPAD_TIM_PRESCALER;
  htimx.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x.Init.Period = TOUCHPAD_TIM_ARR;
  htimx.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x);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 &sClockSourceConfig);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x, &sMasterConfig);

  sConfigIC.ICPolarity =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RISING;
  sConfigIC.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sConfigIC.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sConfigIC.ICFilter = 3;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htimx, &sConfigIC, TOUCHPAD_TIM_CHANNEL);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tim_base->Instance==TOUCHPAD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TOUCHPAD_TIM_RCC_CLK_ENABLE();
    /* 定时器通道引脚时钟使能 */
    TOUCHPAD_GPIO_RCC_CLK_ENABLE();
    /* 定时器通道引脚配置:捕获功能设置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Struct.Pin = TOUCHPAD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HAL_GPIO_Init(TOUCHPAD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OUCHPAD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禁用 */
    TOUCHPAD_TIM_RCC_CLK_DISABLE();

    HAL_GPIO_DeInit(TOUCHPAD_GPIO, TOUCHPAD_GPIO_PIN);
  }
}

/**
  * 函数功能: 复位一次,为电容按键放电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static void TOUCHPAD_Reset(void)
{
   /* 定义IO硬件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电容按键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
  TOUCHPAD_GPIO_RCC_CLK_ENABLE();

  /* 设置引脚输出为低电平 */
  HAL_GPIO_WritePin(TOUCHPAD_GPIO, TOUCHPAD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设定电容按键对应引脚IO编号 */
  GPIO_InitStruct.Pin = TOUCHPAD_GPIO_PIN;
  /* 设定电容按键对应引脚IO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设定电容按键对应引脚IO操作速度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初始化电容按键对应引脚IO */
  HAL_GPIO_Init(TOUCHPAD_GPIO, &GPIO_InitStruct);

        HAL_Delay(5);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x,0); // 清零定时器计数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x, TIM_FLAG_UPDATE|TIM_FLAG_CC2);//清除中断标志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TOUCHPAD_GPIO, &GPIO_InitStruct);

  HAL_TIM_IC_Start(&htimx,TOUCHPAD_TIM_CHANNEL);
}

/**
  * 函数功能: 得到定时器捕获值,如果超时,则直接返回定时器的计数值.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uint16_t:定时器捕获值
  * 说    明:无
  */
static uint16_t TOUCHPAD_Get_Val(void)
{
        TOUCHPAD_Reset();
        while(__HAL_TIM_GET_FLAG(&htimx,TOUCHPAD_TIM_FLAG_CCR)==RESET)
  {
    uint16_t count;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x);
                if(count>(TOUCHPAD_TIM_ARR-500))
      return count;//超时了,直接返回CNT的值
        };
        return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x,TOUCHPAD_TIM_CHANNEL);
}

/**
  * 函数功能: 读取n次,取最大值
  * 输入参数: n:连续获取的次数
  * 返 回 值: n次读数里面读到的最大读数值
  * 说    明:无
  */
static uint16_t TOUCHPAD_Get_MaxVal(uint8_t n)
{
        uint16_t temp=0;
        uint16_t res=0;
        while(n--)
        {
                temp=TOUCHPAD_Get_Val();//得到一次值
                if(temp>res)res=temp;
        };
        return res;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触摸按键,获得空载的时候触摸按键的取值.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0,初始化成功;1,初始化失败
  * 说    明:无
  */
uint8_t TOUCHPAD_Init(void)
{
        uint16_t buf[10];
        uint16_t temp;
        uint8_t i,j;
  /* 以1.5Mhz的频率计数  */
        TOUCHPAD_TIMx_Init();
  HAL_TIM_IC_Start(&htimx,TOUCHPAD_TIM_CHANNEL);

  /* 连续读取10次 */
        for(i=0;i<10;i++)
        {
                buf[i]=TOUCHPAD_Get_Val();
                HAL_Delay(10);
        }
  /* 排序 */
        for(i=0;i<9;i++)
        {
                for(j=i+1;j<10;j++)
                {
      /* 升序排列 */
                        if(buf[i]>buf[j])
                        {
                                temp=buf[i];
                                buf[i]=buf[j];
                                buf[j]=temp;
                        }
                }
        }
        temp=0;
  /* 取中间的6个数据进行平均 */
        for(i=2;i<8;i++)temp+=buf[i];
        tpad_default_val=temp/6;
        printf("tpad_default_val:%d\r\n",tpad_default_val);
  /* 初始化遇到超过TPAD_ARR_MAX_VAL/2的数值,不正常! */
        if(tpad_default_val>TOUCHPAD_TIM_ARR/2)return 1;
        return 0;
}

/**
  * 函数功能: 扫描触摸按键
  * 输入参数: mode:0,不支持连续触发(按下一次必须松开才能按下一次);1,支持连续触发(可以一直按下)
  * 返 回 值: 0,没有按下;1,有按下;
  * 说    明:无
  */
uint8_t TOUCHPAD_Scan(uint8_t mode)
{
        static uint8_t keyen=0;        //0,可以开始检测;>0,还不能开始检测
        uint8_t res=0;
        uint8_t sample=3;                //默认采样次数为3次
        uint16_t rval;
        if(mode)
        {
                sample=6;        //支持连按的时候,设置采样次数为6次
                keyen=0;        //支持连按
        }
        rval=TOUCHPAD_Get_MaxVal(sample);
        printf("scan_rval=%d\n",rval);
        if(rval>(tpad_default_val+TOUCHPAD_GATE_VAL))//大于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有效
        {
                  rval=TOUCHPAD_Get_MaxVal(sample);
                if((keyen==0)&&(rval>(tpad_default_val+TOUCHPAD_GATE_VAL)))//大于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有效
                {
                        res=1;
                }
                keyen=5;                                //至少要再过5次之后才能按键有效
        }else if(keyen>2)keyen=2;         //如果检测到按键松开,则直接将次数将为2,以提高响应速度
        if(keyen)keyen--;
        return res;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