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FPGA76:基于按键调整和数码管显示的DA输出实例

楼主(2016-05-24):
Xilinx FPGA入门连载76:基于按键调整和数码管显示的DA输出实例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GjAhEm
1 AD芯片接口概述
AD芯片TLC549的控制使用了比较简化(单向数据传输)的SPI接口,接口上只需要片选信号adc_cs_n、时钟信号adc_clk和输入数据信号adc_data。控制时序如图所示,在片选信号有效后稍作延时,随后产生8个时钟周期依次读取AD采样的8bit数据即可。在片选信号拉低后大约1.4us,第一个采样数据出现在数据信号adc_data上,对应时钟信号adc_clk的上升沿可以采样数据,时钟信号adc_clk的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1MHz。两次数据采样间隔必须大于17us。其它相关时序参数可以参考TLC549的datasheet,。
2 功能简介
         该实例工程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AD实时采集模块实现SPI协议,定时采集AD芯片TLC549中的模拟电压数据,然后通过数码管进行显示。

3 模块划分
         本实例模块划分如图所示。
●  Adc_controller.v模块定时进行AD芯片的模拟量转换和采集。
●  Seg7.v模块驱动数码管显示当前期望输出的DA数据。
4 板级调试
连接好下载线,给SP6开发板供电。
打开ISE,进入iMPACT下载界面,将本实例工程下的sp6.bit文件烧录到FPGA中在线运行。
         确保P10的PIN1和PIN2用跳线帽短接。
         此时我们若用一字螺丝刀旋转可变电阻R65,则数码管上的显示数据将发生变化,即AD芯片采集到的电压值通过可变电阻R65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