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放起采集电流作用,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2016-05-24):
求教,这个运放计算。

楼主:
这几个电容器件有点没搞明白,加了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几个电容器件起低通滤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容器件起低通滤波作用。

滤波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选择1.6V正向输入时接1K的电阻,这样计算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