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仪表放大器,调节偏置问题

楼主(2016-05-24):
使用单电源给仪表放大器供电,输入输出的是几十KHz交流信号。
因为仪表放大器到地有一定的轨值,所以不能直接把信号的幅值放大到地。
故想先把仪表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偏置抬高,然后再用后续电路把信号调理成合适的偏置。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设计后续电路去调节交流信号的偏置?

楼主:
首先轨到轨的仪表运放也有,但输出一样有限制,直接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
这个调节偏置要简单可靠为好

网友A:
输入和输出可有隔直电容?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仪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仪放?

传感信号要用差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和输出可有隔直电容?

现在输入和输出都没放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仪放?

差分信号输入,还可以抑制共模的噪声信号,你的考虑是?

网友C:
普通负反馈电路,同相端接个用电阻分压的可调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负反馈电路,同相端接个用电阻分压的可调参考电压。

谢谢,不打算用运放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