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串口接收一串数据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6-05-24):
读10串数据,只能处理到4串。思路是在接收中断建立缓存数组。然后读完一串置标志。在主程序20MS轮询标志并做处理,判断帧头和校验码。但是还是会丢失,感觉处理不过来。是不是我没关中断引起的?

串口需要注意哪些?

有没有好的关于串口接收处理的思路??

网友A:
跟关不关中断关系不大
串口接收完成处理数据的时间不要超过接收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
或者主程序轮询的时间间隔不要超过接收一帧数据的时间

网友B:
缓冲搞大点,尽快处理

网友C:
你要把缓存数组搞成环形队列!你计算一下处理一串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内会收到多少串,缓冲区设成比这个值大点就行了

网友D:
菜鸟想请教下,是这样子吗:
中断程序不停的把接收到的数放到一个循环数组里,主程序里判断这个数组里的帧首及校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程序里怎么判断这个帧首呢?对数组里的数一个一个的去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菜鸟想请教下,是这样子吗:
中断程序不停的把接收到的数放到一个循环数组里,主程序里判断这个数组里的帧 ...

协议简单的话,帧首和校验完全在中断里就可以完成

或者复杂的在中断判断一帧接收完成时置位标志,再在主程序中判断帧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协议简单的话,帧首和校验完全在中断里就可以完成

或者复杂的在中断判断一帧接收完成时置位标志,再在主 ...

我现在在处理spi接收中断时遇到了问题,能帮分析下吗?
详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6974566

网友E:
做一个环形队列,应该可以

网友F:
提高处理速度,缓存再搞大点;
还有这10串数据怎么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在处理spi接收中断时遇到了问题,能帮分析下吗?
详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 ...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H:
楼主你的数据帧格式是怎么样的啊

我之前写了个485的IO小节点,自定义的帧格式,数据随便折腾都不会乱机死机,改天有空了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关不关中断关系不大
串口接收完成处理数据的时间不要超过接收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
或者主程序轮询的时间间 ...

100MS发送一次,发送后从机才回我。所以间隔应该是够得,一串数据计算了一下,9600波特率,一位就是0.104MS,一帧10位,一串有10帧。大概有10MS长度。我20MS处理一次应该稳了。
但是没有用晶振,用的是内部12M,波特率没那么准,有累计误差,理论是9615.385bps。

网友I:
假如自己定协议的话,通过识别帧尾加接收超时最简单了.

中断服务函数:收到一个数据后,超时计时重新开始,存入环形缓存.并判断是否是帧尾,如是加帧尾标志.
主函数          : 根据接收超时标志和帧尾标志处理环形缓存的数据.

网友J:
基本上是因为程序整体编程的原因,不能单单想串口接收部分, 还有其他部分,你试试不处理其他任务,只接收串口数据,看看会不会丢数据

楼主:
解决了。低级错误导致,少+1。
改为都不判定帧头,直接在主程序中判定。中断程序不做处理,减轻CPU负担。

网友K:
搞个大点的fifo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