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推子的充电电池,有一系列问题请教

楼主:
1. 二极管应该是防止反向充电吧
2. 电阻是当保险丝用的吗
3. 有个问题很奇怪,配套的充电器上面标着输出4.5v,实际输出1.3v,是充电器坏了吗,不过这1.3v似乎充1节电池正合适
4. 不知道我画的电路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6-05-24):
1、对的
2、缓冲防止瞬间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的
2、缓冲防止瞬间电流过大。

谢谢,还有两问,新加的

网友A:
两个电池应该2.4V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池应该2.4V才对吧。

是啊,串联应该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池应该2.4V才对吧。

我把充电器也拆了,没看到有烧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池应该2.4V才对吧。

电推子上标着直流3v,3v冲2.4v电池正好吧

网友B:
应该是3V左右来充,串了个二极管,1V,刚好4.5V左右。另外这个电源做得太山寨了,楼主小心漏电。

网友C:
Ni-Cd电池不仅有**效应,充电更难伺候。这样的充电器会不会加速电池失效啊~

网友D:
楼主没有提那个电阻多大,他这个电池更可能是镍氢电池,如果这个电阻选的稍大,充满后就是浮充状态,这种电池用小电流浮充几年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E:
二极管防反接跟防止对充电器放电.
电阻一般做限流.
输出电压是被电池拉低了,4.5V应该是空载电压.

充电器太,,,,建议扔了.

网友F:
“最低价格”产品。。。。。。。。。请注意它们不是最低使用成本。

网友G:
输出没有滤波电容,楼主加个滤波电容上去测量就不会是1.3V输出了

网友H:
改造一下,改成USB充电宝供电。

网友:
阻容降压然后接RCC。非常经典的并且便宜的隔离式AC-D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