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接口的EMC保护电路,大神给修改下看看

楼主(2016-05-24):
分2级保护
在瞬态二极管的周围为一个整流桥,进行瞬态管的保护
两个气体放点管
电阻为退偶电阻,再给放电管争取一些启动时间
磁环进行传导抗扰度的保护
有没有大神给看看,能否修改,或者推荐一下比较新的概念或者电路,
之前听别人说,在通讯线到大地之间连一个高压电容就OK了,不知道行不
我们的传导抗扰度都在10M到50M可能会出问题,需要在增加一个磁环才行,
能否使用扼流圈进行传导抑制?

网友A(2016-06-30):
太复杂了点,第二级还用气体放电管有点不太对吧,可以考虑tvs。
和主流实用485电路有点远。

网友B:
您这要达到什么样的保护等级啊?过于复杂了点...目前网上有很多485前端保护电路,简单实用的...

网友C:
搞这么复杂~~我们就用两个TSS
大不了再串两个电阻

网友D:
485搞这么复杂?

网友E:
RS485接口防护电路:

适用于RS-485通信端口的多种不同EMC兼容解决方案,设计人员可按照所需的保护级别选择保护方案。

网友F:
感觉好复杂,应该很简单就能解决

网友G(2016-08-23):
这样设计是过认证

网友H:
楼主是弄得复杂了

网友I:
EMC一定是根据标准来的。有些标准没有很高的要求加个TVS就搞定了。EMC测试是产品级测试,与硬件软件都有关系,有时候简简单单软件滤波可以省下好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