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串口1重映射】问题

楼主(2016-05-24):
请问官方是否具有stm32l152的串口重映射示例?找了很久未果。谢谢给位。 如果有的话请指点下。

网友A:
用STM32CUBEMX来配置吧。省事多了。 有空再去研究细节。

网友B:
我有,之前自己写的调试成功,晚上回去发给你。。

网友A:
细节在数据手册里。有个GPIO复用配置表格。
Alternate function input/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CUBEMX来配置吧。省事多了。 有空再去研究细节。

嗯嗯。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之前自己写的调试成功,晚上回去发给你。。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在数据手册里。有个GPIO复用配置表格。
Alternate function input/output

谢谢 那我再仔细看下

网友B:
#include "usart.h"

Timeout Timeout_Cnt;                //超时计数器
u8 Timeout_use_Flag = 0;            //标志谁使用了超时定时器
u8 Use_Flag = 0;                      //标志那个串口发来的数据
u8 Com_GPRS_RX_Flag = 0;        //GPRS串口状态全局标志变量
u8 Com_Mult_Flag = 0;         //串口2复用标志,Com_Mult_Flag=0表示无线数据接收,Com_Mult_Flag=1表示配置参数接收

u8   RXD1_Buff[RXD1_BuffSize];    //接收数据缓存
u16  RXD1_FrameLength = 0;        //接收数据帧长
u16  RXD1_BUFF_Cnt = 0;           //接收数据计数器
u8   RXD1_Checksum = 0;           //接收数据的校验和
u8   RXD1_flag = 0;               //标志是否开始新的一帧

u8   RXD2_Buff[RXD2_BuffSize];    //接收数据缓存
u16  RXD2_FrameLength = 0;        //接收数据帧长
u16  RXD2_BUFF_Cnt = 0;           //接收数据计数器
u8   RXD2_Checksum = 0;           //接收数据的校验和
u8   RXD2_flag = 0;               //标志是否开始新的一帧

u8   RXD3_Buff[RXD3_BuffSize];    //接收数据缓存
u16  RXD3_FrameLength = 0;        //接收数据帧长
u16  RXD3_BUFF_Cnt = 0;           //接收数据计数器
u8   RXD3_Checksum = 0;           //接收数据的校验和
u8   RXD3_flag = 0;               //标志是否开始新的一帧

u8   RXD4_Buff[RXD4_BuffSize];    //接收数据缓存
u16  RXD4_FrameLength = 0;        //接收数据帧长
u16  RXD4_BUFF_Cnt = 0;           //接收数据计数器
u8   RXD4_Checksum = 0;           //接收数据的校验和
u8   RXD4_flag = 0;               //标志是否开始新的一帧

USART_TypeDef* COM_USART[COMn] = {SZ_STM32_COM1, SZ_STM32_COM2, SZ_STM32_COM3, SZ_STM32_COM4};
GPIO_TypeDef* COM_TX_PORT[COMn] = {SZ_STM32_COM1_TX_GPIO_PORT, SZ_STM32_COM2_TX_GPIO_PORT, SZ_STM32_COM3_TX_GPIO_PORT, SZ_STM32_COM4_TX_GPIO_PORT};
GPIO_TypeDef* COM_RX_PORT[COMn] = {SZ_STM32_COM1_RX_GPIO_PORT, SZ_STM32_COM2_RX_GPIO_PORT, SZ_STM32_COM3_RX_GPIO_PORT, SZ_STM32_COM4_RX_GPIO_PORT};
const uint32_t COM_USART_CLK[COMn] = {SZ_STM32_COM1_CLK, SZ_STM32_COM2_CLK, SZ_STM32_COM3_CLK, SZ_STM32_COM4_CLK};
const uint32_t COM_TX_PORT_CLK[COMn] = {SZ_STM32_COM1_TX_GPIO_CLK, SZ_STM32_COM2_TX_GPIO_CLK, SZ_STM32_COM3_TX_GPIO_CLK, SZ_STM32_COM4_TX_GPIO_CLK};
const uint32_t COM_RX_PORT_CLK[COMn] = {SZ_STM32_COM1_RX_GPIO_CLK, SZ_STM32_COM2_RX_GPIO_CLK, SZ_STM32_COM3_RX_GPIO_CLK, SZ_STM32_COM4_RX_GPIO_CLK};
const uint16_t COM_TX_PIN[COMn] = {SZ_STM32_COM1_TX_PIN, SZ_STM32_COM2_TX_PIN, SZ_STM32_COM3_TX_PIN, SZ_STM32_COM4_TX_PIN};
const uint16_t COM_RX_PIN[COMn] = {SZ_STM32_COM1_RX_PIN, SZ_STM32_COM2_RX_PIN, SZ_STM32_COM3_RX_PIN, SZ_STM32_COM4_RX_PIN};
const uint16_t COM_TX_PIN_SOURCE[COMn] = {SZ_STM32_COM1_TX_SOURCE, SZ_STM32_COM2_TX_SOURCE, SZ_STM32_COM3_TX_SOURCE, SZ_STM32_COM4_TX_SOURCE};
const uint16_t COM_RX_PIN_SOURCE[COMn] = {SZ_STM32_COM1_RX_SOURCE, SZ_STM32_COM2_RX_SOURCE, SZ_STM32_COM3_RX_SOURCE, SZ_STM32_COM4_RX_SOURCE};
const uint16_t COM_TX_AF[COMn] = {SZ_STM32_COM1_TX_AF, SZ_STM32_COM2_TX_AF, SZ_STM32_COM3_TX_AF, SZ_STM32_COM4_TX_AF};
const uint16_t COM_RX_AF[COMn] = {SZ_STM32_COM1_RX_AF, SZ_STM32_COM2_RX_AF, SZ_STM32_COM3_RX_AF, SZ_STM32_COM4_RX_AF};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函数名称:Putchar
//函数功能: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Putchar1(u8 ch)
{
    while((USART1->SR & 0X40) == 0);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
//=============================================================================
//函数名称:Putchar
//函数功能:串口2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Putchar2(u8 ch)
{
    while((USART2->SR & 0X40) == 0);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2->DR = (u8) ch;
}
//=============================================================================
//函数名称:Putchar
//函数功能:串口3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Putchar3(u8 ch)
{
    while((USART3->SR & 0X40) == 0);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3->DR = (u8) ch;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函数功能: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Putsting1(char *ptr)
{
    while(*ptr != '\0')
    {
        Putchar1(*ptr);
        ptr++;
    }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函数功能:串口2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Putsting2(char *ptr)
{
    while(*ptr != '\0')
    {
        Putchar2(*ptr);
        ptr++;
    }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函数功能:串口3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Putsting3(char *ptr)
{
    while(*ptr != '\0')
    {
        Putchar3(*ptr);
        ptr++;
    }
}

/**-------------------------------------------------------
  * @函数名 __SZ_STM32_COMInit
  * @功能   对STM32的USART初始化底层函数
  * @参数1  COM1  对应STM32的USART1 对应开发板上串口1
  *         COM2  对应STM32的USART2 对应开发板上串口2
            COM3  对应STM32的USART2 对应开发板上串口3
  * @参数2  指向一个成员已赋值USART_InitTypeDef结构体的指针
  * @返回值 无
***------------------------------------------------------*/
void __SZ_STM32_COMInit(COM_TypeDef COM,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 ENABLE);
    if(COM == COM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els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串口2分时复用特别添加,不用时可注释掉************/
        if(COM == COM2)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2], ENABLE);
                /* 复位 PXx to USARTx_Tx为普通IO */
        GPIO_PinAFConfig(COM_TX_PORT[COM+2], COM_TX_PIN_SOURCE[COM+2], GPIO_AF_TRACE);
        /* 复位 PXx to USARTx_Rx为普通IO */
        GPIO_PinAFConfig(COM_RX_PORT[COM+2], COM_RX_PIN_SOURCE[COM+2], GPIO_AF_TRACE);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2], ENABLE);
    }
        else if(COM == COM4)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2], ENABLE);
                /* 复位 PXx to USARTx_Tx为普通IO */
        GPIO_PinAFConfig(COM_TX_PORT[COM-2], COM_TX_PIN_SOURCE[COM-2], GPIO_AF_TRACE);
        /* 复位 PXx to USARTx_Rx为普通IO */
        GPIO_PinAFConfig(COM_RX_PORT[COM-2], COM_RX_PIN_SOURCE[COM-2], GPIO_AF_TRACE);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2], DISABLE);
    }
        /**********************************************************/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PinAFConfig(COM_TX_PORT[COM], COM_TX_PIN_SOURCE[COM], COM_TX_AF[COM]);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COM_RX_PORT[COM], COM_RX_PIN_SOURCE[COM], COM_RX_AF[COM]);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COM_USART[COM], USART_Init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COM_USART[COM], ENABLE);
    /* Enable USART IrDA mode */
    if(COM == COM1)
    {
        USART_SetPrescaler(COM_USART[COM], 0x01);
        USART_IrDAConfig(COM_USART[COM], USART_IrDAMode_Normal);
        USART_IrDACmd(COM_USART[COM], ENABLE);
    }
}

/**-------------------------------------------------------
  * @函数名 SZ_STM32_COMInit
  * @功能   面向用户的STM32的USART初始化函数
  * @参数1  COM1  对应STM32的USART1 对应开发板上串口1
  *         COM2  对应STM32的USART2 对应开发板上串口2
            COM3  对应STM32的USART2 对应开发板上串口3
  * @参数2  BaudRate 串口的波特率,例如"115200"
  * @返回值 无
***------------------------------------------------------*/
void SZ_STM32_COMInit(COM_TypeDef COM, uint32_t BaudRate)
{

//    char StringTemp[100];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串口的波特率,例如115200 最高达4.5Mbits/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字长度(8位或9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可配置的停止位-支持1或2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双工模式,使能发送和接收

    __SZ_STM32_COMInit(COM, &USART_InitStructure);  // 调用STM32的USART初始化底层函数

    if(COM == COM1)
    {
        //以下是配置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SZ_STM32_COM1,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Z_STM32_COM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printf("\r\n ############ 串口%dOK! ############ \n",COM+1);
    }
    else if(COM == COM2)
    {
        //以下是配置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SZ_STM32_COM2,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Z_STM32_CO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printf(StringTemp,"\r\n ############ 串口%dOK! ############ \n",COM+1);
//              Putsting2(StringTemp);
    }
    else if(COM == COM3)
    {
        //以下是配置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SZ_STM32_COM3,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Z_STM32_CO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printf(StringTemp,"\r\n ############ 串口%dOK! ############ \n",COM+1);
//              Putsting3(StringTemp);
    }
    else if(COM == COM4)
    {
        //以下是配置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SZ_STM32_COM4,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Z_STM32_CO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printf(StringTemp,"\r\n ############ 串口%dOK! ############ \n",COM+1);
//              Putsting2(StringTemp);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usart.h"

Timeout Timeout_Cnt;                //超时计数器

重映射是指的那个串口重新定义函数体吗?

网友B:
重映射是指把IO默认功能复用到别的引脚上

网友D:
有例程

stm32l151串口配置

stm32l151串口配置

stm32l151外设配置

stm32l151外设配置

楼主(2016-07-07):
引用 网友B:
#include "usart.h"

Timeout Timeout_Cnt;                //超时计数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在数据手册里。有个GPIO复用配置表格。
Alternate function input/outpu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之前自己写的调试成功,晚上回去发给你。。

请直接共享资源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