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控制

楼主(2016-05-24):
请问该怎么控制一个24V,20mA的压力传感器接通关断,继电器还是mos管之类的,控制采用3.3V stm32单片机

网友A:
请问该怎么控制一个24V,20mA的压力传感器接通关断

一个8050三极管搞掂啊

楼主:
8050耐压25V吗,耐流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该怎么控制一个24V,20mA的压力传感器接通关断

一个8050三极管搞掂啊

8050耐压25V吗,耐流多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50耐压25V吗,耐流多大啊

这个耐压是足够的  额定电流楼主不妨参考一下8050的参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压是足够的  额定电流楼主不妨参考一下8050的参数手册

可是这种开关一般不都采用mos管控制吗,这两有区别吗

网友C:
24V 20mA恒流驱动?传的是电流而非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这种开关一般不都采用mos管控制吗,这两有区别吗

感谢现在还是用晶体管较为普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该怎么控制一个24V,20mA的压力传感器接通关断

一个8050三极管搞掂啊

8050的CE击穿电压是25V,用以控制24V的开关,安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这种开关一般不都采用mos管控制吗,这两有区别吗

MOS管当然可以,SI2307,30V,80mOhm,PMOS,SOT-23,¥0.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