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设定220V输出的逆变器,输出电压严重畸变

楼主(2016-05-24):
我将输出电压设定为50V时空载输出正常,将输出电压改为110V时,缓慢升高输出电压,开始正常,输入一旦超过100V突然输出电压就严重畸变了第一张是电压升高过100以后,第二张是100V以前

开环没有问题

网友A:
图贴出来

网友A:
电路图贴来

网友B:
明显占空比已经最大了,应该是母线电压不足

第一和第二图应该是一个原因造成的相同的现象

网友C:
前两张图正弦波都削顶了,这样的原因应该和稳压和SPWM算法有关。也就是说输出电压越高削的就越大,看到第三张图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波形幅度变高才对,出现严重的变形说不定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占空比已经最大了,应该是母线电压不足

第一和第二图应该是一个原因造成的相同的现象 ...

我升高母线电压之后严重畸变。因为之前开关与PCB板之间的插孔被炸断了,我用焊锡丝和铜线连接起来的,是不是这个会有干扰?程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