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压达300V的差分放大器,普通运放构成。

楼主(2016-05-24):
扩展差分放大器输入共模电压的电路。添加两个电阻R5、R6,扩展10倍、20倍,共模电压达150V或300V没问题。参见下图:

网友A(2017-05-24):
你好,我也搭了类似结构的电路,为了增加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想问下,你这边的共模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具体怎么计算的,能详细说下计算过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