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t5.4+eglfs+触摸屏

楼主(2016-05-24):
开发板是天嵌的imx6q 电阻触摸屏,使用tslib可以进行校准,移植qt时候如果指定使用linuxfb + tslib触摸屏正常工作, 如果使用eglfs 不使用tslib触摸屏我响应了。程序需要使用opengl,不知道该怎么修改呢? qt5是不是不需要tslib也可以使用触摸屏啊?  linuxfb下能用OpenGL吗?

网友A:
tslib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B:
tslib是需要修改的, 你仔细看下官方的手册, 里面有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lib是需要修改的, 你仔细看下官方的手册, 里面有讲到。

使用eglfs+tslib是需要修改tslib的吗? 官方文档有吗? 不知道是哪个文档能提供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lib是需要修改的

tslib 和 eglfs配合使用需要修改的吗? 是什么文档里面有说啊? tslib的文档 qt的文档 还是 飞思卡尔的文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lib 和 eglfs配合使用需要修改的吗? 是什么文档里面有说啊? tslib的文档 qt的文档 还是 飞思卡尔的文 ...

自己看代码
触摸屏的协议需要你自己写代码去解析坐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lib是需要修改的, 你仔细看下官方的手册, 里面有讲到。

tslib 移植是没有问题的 不使用eglfs 使用linuxfb就没有问题, 使用eglfs还需要怎么修改tslib 修改它的源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lib是需要修改的, 你仔细看下官方的手册, 里面有讲到。

tslib的移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使用linuxfb 不使用eglfs的情况tslib就工作正常, 用eglfs就需要修改tslib吗? tslib的那个文档里面有说明啊?

网友C(2016-08-22):
搂主  我移植tslib,要么不能运行 要么进取之后 点屏幕就退出   搂主能分享一下怎么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