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

楼主(2016-05-24):
这个图是反相比列放大,怎么得不到所需的500V,哪位分析一下,这些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楼主:
刚才图形有点错,下面正确的,但不知三极管怎么工作的,谢谢

楼主:
看不懂,三极管串联怎么控制的

楼主:
最后四个三极管串联怎么降低耐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四个三极管串联怎么降低耐压的

这是当年管子耐压不够高时迫不得已的办法。
如今耐压1500V的管子很普遍,没有必要再用这种方法。

楼主:
想学习一下,怎么控制这些三极管工作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学习一下,怎么控制这些三极管工作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多支管子串联,目的是提高耐压。
多支管子串联时,需要注意各管上电压分配。电压分配不均匀的话,可能某一管子承受电压大而其它管子仅承受较小的电压。
此电路是靠基极上四支电阻R5~R8来使各管电压分配均匀的。
你可以假设某管两端电压大于其它管,然后看看这四支电阻中电流如何变化,再看看该管(两端电压较大那支)集电极电流如何变化。

楼主:
还是比较难看懂,还有下面反馈的四个180K电阻和6.8K的分压电阻,三个反馈三极管,老师能否详细讲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运放是怎么通过负反馈控制这些三极管的,马老师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下图输出稳压500V。容易看懂,就是深度负反馈环。Q1 ~ Q4, Q8为射随器(共集电极电路); Q5 ~ Q7,Q9为共基极电路。

楼主:
Q8,Q9 为差分放大,R10,R11 R12 R13 R14 为分压反馈到Q9,Q9的IC变化怎么控制到Q5 Q6 Q7 的IC,进而控制R2,R3,R4,R5上的压降,但是怎么反映到Q1,Q2,Q3,Q4的CE电压变化?

Q8,Q9 为差分放大器没错,但差分放大器就是由共集、共基级联构成!

楼主:
还有,D1有什么作用,R2,R3,R4,R5 如何使Q1,Q2,Q3,Q4均压的,要使Q1,Q2,Q3,Q4,的CE压降一致,必须保证每管的VFBE 或者IB一样大小,四只电阻是如何做到的,谢谢

D1是100V稳压管。用做电压转移、直流耦合,降低Q9耐压。如果D1用电阻替换会增加传输损耗。

楼主:
R2,R3,R4,R5 如何使Q1,Q2,Q3,Q4均压的,谢谢

楼主:
我按照你的电路仿真,改变运放3脚的电压,输出怎么不变,始终为500多伏啊?

楼主:
终于仿真成功,30V到900V线性可调,可以用250V耐压的三极管控制1000伏电压

楼主:
电压低调不下来

楼主:
最新从1V到900V线性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