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OS管恒流源,运放输入电压变化输出过冲问题

楼主(2016-05-24):
电路图上面两个运放是线性将G极嵌位启动电路,但如第一张图所示会有一个小过冲,但这个小过冲在负载端就对应着不小的电流(~~2A)
第二张图是每次增大一点点设置电压Vset,都会出现向上的一个尖电压脉冲(因为开环运放的高增益)
第一张图是每次减小一点点设置电压Vset,都会出现向下的一个尖电压脉冲(因为开环运放的高增益)

但这些情况对二极管LD来说,过冲2A实在是有点残忍,很容易就损坏LD,所以大神们指导下小白吧。

线性启动G极过冲图

线性启动G极过冲图

微增大Vset,G极过冲图

微增大Vset,G极过冲图

微减小Vset,G极过冲图

微减小Vset,G极过冲图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vset输入应该加一个RC滤波吧,你要求的恒流变化速度不快,加滤波就可以了吧。
你说的向上和向下的脉冲,是VSE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et输入应该加一个RC滤波吧,你要求的恒流变化速度不快,加滤波就可以了吧。
你说的向上和向下的脉冲,是V ...

恩,谢谢回答我的问题,我说的过冲是指mos管门级的电压信号(量的是R23和R20连接的点),因为它实际会反映出电流,我怀疑Vset微小改变,因为运放的增益就会变的很大,导致门级控制电压变化很大,另外在门级我试加过RC滤波,但作用不大。
再次感谢

网友B:
U2是做什么用?

网友A:
U2软启动电路太复杂,没有必要恒流驱动呀,一个RC就可以了呀。
至于G极波动,显然是控制环路不对导致的。
建议将C27跨接到NPN/PNP跟随输出端。或者三极管跟随加偏置,不要处于开关甲类状态,目前不知道栅极还有哪些电路负载。

网友C:
你实现恒流是通过G基控制MOS管的导通程度来实现恒流的。  你加RC应该加在Vset远端,后端是已经放大了的了。用两个MOS管,如果其VI特性有区别不一样怎么办?感觉是增加复杂度。其他没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明确的说,反馈电路或多或少都会启动有过冲。
如果不介意启动时间长的话,可以参照一下软启动。

网友A:
哦,点击图片后可以看见全图了。
建议三极管跟随输出加一个放电负载,如果设计合理,只要一个NPN三极管跟随即可。
另外,2个NMOS这么并联,要配对过,否则电流不均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回答我的问题,我说的过冲是指mos管门级的电压信号(量的是R23和R20连接的点),因为它实际会反 ...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F:
相位裕度太小,做相位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点击图片后可以看见全图了。
建议三极管跟随输出加一个放电负载,如果设计合理,只要一个NPN三极管跟随 ...

谢谢老师
你说的跨电容到甲类后端的方法和三极管跟随加放电电阻到地的方法我晚上试下,非常感谢。
从根本上说Vset微小变化开环运放输出大电压变化的问题是,是不是如果我反馈回路控制的足够好足够快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话我的反馈环路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因为相位裕量这块儿我一直很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你说的跨电容到甲类后端的方法和三极管跟随加放电电阻到地的方法我晚上试下,非常感谢。
从根本 ...

你先把三极管跟随器输出加一个电阻负载,然后再调整反馈环路的电容。
你这个反馈,是积分滞后的,按道理不会有瞬间误输出。你还得测试其它各点的波形。

楼主:
U2是一个线性软启动电路,现在是用一个启动信号控制软启动的电路的电源12V,这样每次启动都会嵌位一段时间来防止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位裕度太小,做相位校正。

谢谢你,能大概给我计算下或是具体指点下吗,相位裕度我一直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G:
G是中间电位,反应到最终的输出电流有没有过冲,关键是后者。
GS不要冲过最大限制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三极管跟随器输出加一个电阻负载,然后再调整反馈环路的电容。
你这个反馈,是积分滞后的,按道理 ...

跨电容到推挽后端加负载电阻和改射随加负载电阻的方法都试过了,Vset微调导致G极电压过冲的问题依然一样现在已在推挽后端加了负载电阻。现在退一步想Vset的问题先搁置了,每回调电流先断启动,这样每回启动都会线性增大电压,过冲就只剩下第一张图的问题,发现R12越大第一图过冲问题就会变小,到1M欧时几乎就很小很小了,但是启动时间会很长,在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G是中间电位,反应到最终的输出电流有没有过冲,关键是后者。
GS不要冲过最大限制就没问题。 ...

用霍尔看过了,是对应的关系,G极电位微小变化负载电流都会很大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楼上看法,电路的结构是漏洞百出。有空再来。

别有空啊,小白还请多多指点啊,谢谢了,现在主要是第一张图的过冲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跨电容到推挽后端加负载电阻和改射随加负载电阻的方法都试过了,Vset微调导致G极电压过冲的问题依然一样 ...

你这个结果很正常,VSET有电压突变,运放输出肯定有同样幅度的电压突变的(电流突变可能更大),你的积分时间常数太大,VSET前面加一级RC滤波,要比运放的积分时间常数大很多才可以。所以,你还得调整一下电容大小,前面加RC滤波。

网友A:
对于U3A电路:
对于输入VSET是一个微分电路,VSET突变,输出也突变。
对于反馈信号则是积分电路,反馈信号突变,运放输出缓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