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如何快速将8位ASCII压缩成6位ASCII?

楼主(2016-05-24):
有N个字符(ascii,无小写字母),现在要快速压缩成6位,减少字节占用。有什么快速的算法?N的个数是65536 以上。

网友A:
六位正好对应一个64项的表。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就是做个映射表,作为编码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位正好对应一个64项的表。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就是做个映射表,作为编码表使用。 ...

愿闻其详。

楼主:
目的不是编码而是压缩。4个8位字节的ASCII,可以压缩到3个字节上存储。如何快速压缩?最后如何快速还原?

网友B:
用lzo算法压缩

具体如何实现 google lzo 即可

网友C:
如果你这些字符的取值小于64可以采用2楼的办法。大于64就要研究这些字符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不是编码而是压缩。4个8位字节的ASCII,可以压缩到3个字节上存储。如何快速压缩?最后如何快速还原? ...

我提供的是8-bit到6-bit的转换方法,有了6-bit码,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存储了,4个6-bit码拼在一起就是24-bit,刚好3-byte。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得用到压缩算法?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是要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是要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明显压缩空间的

楼主:
已经做好了。A-Z的ASC,去掉了D6,ASCII值自动变成1-26了,不会打架。恢复时,判断让D6=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的是8-bit到6-bit的转换方法,有了6-bit码,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存储了,4个6-bit码拼在一起就是24-bi ...

我的本意就是关心如何快速拼接,和解压!

网友G(2019-03-11):
4个8位字节的ASCII,可以压缩到3个字节,能发一下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H:
几个字节还压缩,有什么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