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创客空间] 针对电梯夹人的改进设想

楼主(2016-05-24):
今天又看到一个,电梯伤的,

5月23日,台北荣总员山分院骨科主任邹文豪到台湾宜兰大学进行校医诊疗服务,在搭电梯时疑因故障,被上升的电梯厢绊倒,胸口以下卷入电梯厢与电梯门间十五公分的狭小缝隙,失血休克死亡。整个过程不到10秒。

还有以前一些都是电梯(桥箱试)夹人事故。

我觉得,针对上升的情况,发生夹人后,这个负载是突然增加了,

可以从电机的电流的得出这个变化的,

可以设计这样的检测来保护人员。

网友A:
可以详细说说

网友B:
这个变化对于整个系统负载基本就是普通噪声离别,不好测吧?

网友C:
突然上扶梯上一个大胖子也一个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化对于整个系统负载基本就是普通噪声离别,不好测吧?

不不不。  逻辑上,非常明显,  其实玩电的,整个过程也可求得 7788 的数据整个数据变化了,

  这个负载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电机的电流上因当是非常明显的, 是异常突然出现的,并且有持续可观察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上扶梯上一个大胖子也一个效果吧……

上人时,是静态(静止桥箱)    夹人是, 起动之后稳定后在发生, 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只要夹到,电机的负载就会出现波动,或者桥箱的重量检查装置起变化

网友D:
觉得楼主方法可行,这得支持!

网友E:
好久没来,看标题以为楼主有好创意,看了有点失望。
不从安全闭锁可靠性、冗余性去着手避免,却去想着事后紧急停机补救,这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楼主的方法有效,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检测到了立即停机、后退释放等,被夹的人绝对也还是会重伤(很可能仍旧会死),你的措施可能会有点效果(可以避免继续夹持造成窒息),但远远不够。——即仍旧极不安全。

电梯夹人的伤害可以大略估计:一部分是来源于电机动力,但更大一部分来自于整体运动件的运动惯量(即轿厢、配重、人等的所有质量 乘以 速度),然后在多少时间(或者冲程)内释放到人体上。

你的设想技术上可以从电流波形上检测到,但是即使可以那你的灵敏度改怎么设置?
要是有人蹦一下岂不是就会停了?

你的思路才是设计成品的正确方法,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电梯箱内加一个手动电源开关,只要这个手动开关断开,电机就无法启动就行。

网友E:
回这个贴是因为有次无意中看到电梯夹人惨死的视频,于是搜索了下看了更多的电梯安全事故,发现现有的电梯设计确实很不安全,或者说安全闭锁完全没有冗余,只有基于所有东西完好时才是安全的,而一旦有器件故障、失效、或误动作,那就....

当时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出事的原因基本上都是闭锁失效,个人觉得维保人员有极大关系,另外就是电梯陈旧老化带病运行、维护费用没到位等,说穿了也就是钱的问题、以及专业和责任心的问题。

而这些那些问题,我们坐电梯的没办法,电梯该坐还是得坐,但应该在个人习惯上予以注意:
1、平时注意多观察,电梯门开了看清楚了再进去,免得掉进井道里(看到好多起)
2、进电梯动作应迅速流畅,进出电梯之前多按一下楼层键或者开门键(利用程序的延时),避免被门夹或者门锁失效时电梯突然动作(好多这种事故)
3、被关电梯里的话千万别乱爬出去,以免意外。救援人员来了强行开门的话就要小心了:电梯如果停在半层,电梯地面比外面地面高很多时,千万千万别往外爬!要知道这时电梯轿厢下面是空的,是直通电梯井底部的。你的人要是不能直接到电梯外面的地面,就会从电梯下面掉下去~!

额,第3条真的是很不该发生而有很可能发生的救援意外。救援人员不专业或者没想到,导致被施救者掉进井道里。看到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严重惊吓),因为这种情况我之前就完全没有意识到,完全是毫无警惕。而以我的指力,要是碰到那种情况我也会掉下去!因为手指抓不住!

至于那商场扶梯地板松动陷人的,那是完全的陷阱,2b工作人员发现了竟然不会按急停先停下来。要是我碰到,然后一脚踏上必死的那块板,那也只能说命苦,死神来了吧——因为一样躲不过、跑不了。只能看怨气能不能变成厉鬼去找那2b工作人员、找那“修”电梯的算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这个贴是因为有次无意中看到电梯夹人惨死的视频,于是搜索了下看了更多的电梯安全事故,发现现有的电梯设 ...

楼上终于浮水出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终于浮水出现了。

好久没来,密码都忘记了。

不过看21ic确实没落了,都没几个人发帖、回帖了

网友G:
楼主的想法不现实,中国电网不稳定,而且是交流电,再加货物人员流动基本不可行,问题是一旦误判会停机,用户就要骂娘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每个踏板下加光路检测,一旦检测到异物进入就停机,简单且精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人时,是静态(静止桥箱)    夹人是, 起动之后稳定后在发生, 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只要夹到,电机 ...

你说的电梯是垂直还是扶手??如果是垂直,其实极其简单而且适用, 就是在电梯内增加一个手动电源开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电梯是垂直还是扶手??如果是垂直,其实极其简单而且适用, 就是在电梯内增加一个手动电源开关。什 ...

只因手动不一定能及时的停止, 还需要别外有人去操作才行,这个人还需要第一时间去操作。这个人会这样操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因手动不一定能及时的停止, 还需要别外有人去操作才行,这个人还需要第一时间去操作。这个人会这样操 ...

唉。。。。。。。。。。。。
有了开关,电梯是人为启动的, 你会在有人被夹到在状态下启动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