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1、烧写系统、网络配置与VNC桌面体验

楼主(2016-05-24):
         前面发了开箱贴,现在将烧写系统、网络配置与VNC桌面的体验过程分享给大家。

准备条件:
  - PC一台(Windows系统)
  - LeMaker Guitar开发板一块
  - 12V 2A电源一个
  - USB转MicroUSB线一根(2.0/3.0均可)
  - USB转TTL模块一个
  - SecureCRT软件或Putty软件

一、烧写系统
1、在LeMaker官网下载系统镜像及烧写软件
2、安装烧写软件
   a、安装.net framework 4.0运行环境
   b、安装IH_FW_Burning_Tool_For_Windowns_V2.01.03.zip压缩包中的软件(或Win32DiskImage软件,此软件是给TF卡烧写系统的,本文是介绍给emmc flash烧写系统)
3、打开IH固件烧写软件,如下图所示

此时ADFU设备为零。
4、连接硬件
   a、按住核心板上的ADFU按键
   b、连接USB转MicroUSB一头到开发板的J6口,另一头连接PC的USB接口
   c、连接12V 2A电源的JACK接口到开发板J1口,然后上电,如下图所示
   d、直至IH固件烧写软件的ADFU设备为一,才松开ADFU按键,如下图所示

       有可能第一次连接开发板的ADFU状态时,需要安装驱动,请手动添加设备驱动,驱动在IH固件烧写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驱动之前安装过,也有可能遇到如下的情况,驱动显示感叹号,如下图所示

       如下是解决驱动的过程,右键设备“更新驱动程序”,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不要搜索选项

       选择下一步后,能够显示可安装的驱动,如下图所示

5、点击IH固件烧写软件主界面的“刷新”图标按钮,选择需要烧写的固件,如下图所示

6、点击下载按钮后,显示如下图所示界面,“Falsh擦写”和“下载”按钮选项变灰

       下载ADFUS,如下图所示

      写文件系统分区,如下图所示

      烧写完成后,显示如下图所示界面,ADFU设备消失,量产1台,成功1台,而且此时开发板上的指示灯全部熄灭

二、网络配置
1、断开电源,连接好USB转TTL到开发板的J14口,然后上电,如下图所示

2、在SecureCRT软件中添加如下图所示配置的连接

3、连接后,在串口输入回车,然后就可以输入用户名密码(用户名和密码均为lemaker,全小写)进行登录了,登录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4、检查wifi驱动,使用lsmod命令检查驱动加载上了没有,如果没有加载上,使用如下命令
  1. $sudo modprobe wlan_8723bs

       如果想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Wifi驱动,使用如下命令编辑modules文件来添加
  1. $sudo nano /etc/modules
       在文件添加wlan_8723bs这一行,如下图所示

5、配置Wifi参数
      由于此开发板没有提供LCD屏幕,而且目前手头也没有HDMI的显示设备或HDMI转VGA模块等,所以使用非桌面方式来进行wifi参数的配置
      a、安装wpasupplicant,使用如下命令
  1. $sudo apt-get install wpasupplicant
     b、编辑wpa_supplicant.conf文件,使用如下命令
  1. $sudo nano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打开文件后,如下图所示

       在文件中添加如下文字,如下图所示
ap_scan=1
network={
               ssid="你本人wifi网络的id"
               psk="你本人wifi网络的密码"
}

        c、编辑interfaces文件,首先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wlan号码,如下图所示,wlan号码为wlan0

         使用如下命令编辑interfaces文件
  1. $sudo nano /etc/network/interfaces
        在interfaces文件中添加如下图所示图片中红圈圈住的文字

          d、编辑完成,重启开发板,使用如下命令
  1. $sudo shutdown -r now
        开发板重启后,登录开发板,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网络连接情况,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wlan0网络显示已经获取IP地址,IP地址为192.168.1.12,说明开发板已经连接上了Wifi网络。

三、SSH连接体验
1、断开开发板上的USB转TTL模块
2、在SecureCRT软件中添加地址为192.168.1.12的SSH连接,类型选择为SSH2,如下图所示

2、连接后,如下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选择“Accept & Save”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输入用户名且选择保存

       输入密码且保存,如下图所示

       OK后,就能连接上开发板,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IP地址,如下图所示

      至此,SSH连接体验结束,不过SSH连接和串口体验差不多,都是苦涩涩的命令行模式。

      下面就带你来配置和体验VNC桌面,以解决没有显示设备的烦恼。

四、VNC桌面配置与体验
1、使用如下命令来更新安装源(要保证Wifi网络已经连接上Internet网络)
  1. $sudo apt-get update
       更新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2、安装VNC桌面软件,使用如下命令
  1. $sudo apt-get install tightvncserver
      安装结果如下图所示

3、配置VNC桌面,使用如下命令
  1. $vncserver :X             #其中的X,可以设置成1-9,用VNC view查看的时候就要修改相应的端口号了
       配置过程中需要设置密码,为了方便使用,本人都设置成了lemaker,配置过程如下图所示

4、配置VNC view软件,如果上面的X设置成1,则端口就为5901,如果X设置成2,则为5902,以此类推,VNC server设置成IP+端口形式,如下图所示

5、连接VNC桌面
      a、连接提示如下图所示“没有认证的连接”,勾选“下次不要再警告我类似的情况”,然后继续

      b、弹出验证窗口,输入密码,如下图所示

      c、点击OK按钮后就可以显示VNC桌面了,如下图所示

       有了VNC桌面,这样就可以省掉显示设备了。
6、简单体验
       打开terminal终端,输入gcc -v,发现lemuntu系统竟然带gcc工具链,如下图所示

       使用nano编辑器新建了一个hello程序,如下图所示

        编译hello程序后,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样开发板自带GCC编译工具链,可以直接用开发板编译驱动程序,不用搭建交叉编译环境了。这一点太有爱了。。。
7、手机VNC桌面体验
       a、安装DesktopVNC软件
       b、打开DesktopVNC软件,如下图所示

       c、添加配置,如下图所示

        d、点击LeMaker Guitar即可进行VNC的连接

         至于DesktopVNC软件的使用,请自行下载软件熟悉,这里就不介绍了。
7、体验完毕,使用如下命令关闭VNC Server
  1. $vncserver -kill :1
       运行结果如下所示

        整个体验过程还是蛮顺利的,就是烧写系统镜像时,多查了点资料,因为几个资料上面都不怎么明确,而且讲的也不够统一。
        还有一点就是,官方提供板卡的时候,最好在板子上面安装几个铜柱以支撑核心板,以防止烧写镜像时,长按ADFU按键,造成核心板与主板接口出现故障。

网友A:
好详细的分享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