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g sd卡读写一点疑问

楼主(2016-05-24):
如题,我在淘宝上面买了2个2g的sd卡。初始化都能通过,读写也都正常。
但是,我在初始化的时候,用了支持2.0的cmd8指令,想用来判断检测卡是
1.0还是2.0还是其他等。。

问题就在这里,我分别用了这2个2g的卡和另外几个4g和8g的卡,发现,他们初始化cmd8指令时,
都返回1,也就是说,都判断为2.0卡。。
但是那2个2g的卡,读写的时候,只能按字节方式操作,也就是说我要读写n扇区的话,地址必须乘以512.。
很郁闷啊。。其他的都是扇区读写,也都ok

是不是我买的卡有问题,还是这样初始化过程有问题??

网友A:
搞不好是扩容的卡吧,就是造价了容量。

网友B:
卡没问题,你的处理方法要改进,看看官方的例子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是扩容的卡吧,就是造价了容量。

还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没问题,你的处理方法要改进,看看官方的例子程序吧

前辈是指哪个官方

网友C:
不同容量的卡好像这个文件系统还是有差别的,在写驱动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容量的卡好像这个文件系统还是有差别的,在写驱动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

这个我知道。所以用cmd8指令就是为了区分v1.0卡还是2.0卡
如果是2.0  则以扇区读写方式,1.0则以字节读写方式

网友B:
再给你说下吧。
cmd8只能区分是不是2.0,但是2.0的卡还分是sdhc还是sdsc,你的卡就是2.0版的sdsc,识别到2.0后还有通过循环上电以识别是否是sdhc,是才能以扇区操作。
sd协议非常的烂,感觉协议与版本都定得非常随意。你继续折腾吧。

网友D:
搞不好是扩容的卡吧

现在假的比较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假的比较多啊

扑风捉影,整天疑神疑鬼,哪里来那么多假货?几块钱的东西值得造假嘛?而且小容量卡都将淘汰了,作假的不愿在这种没前景的东西上花心思!
你来说说,真的是啥样?假的啥样?你怎么区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扑风捉影,整天疑神疑鬼,哪里来那么多假货?几块钱的东西值得造假嘛?而且小容量卡都将淘汰了,作假的不 ...

用量产工具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