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 的DAC怎么样?

楼主(2016-05-24):
TI 的DAC稳定性如何?目前考虑4通道,10bit~12bit,看了DAC104S085,就各项参数,基本符合,少量样品到哪儿购买?大家给点建议,先谢谢了

楼主:
对了,X宝上找了下, 有这个型号,可是丝印不是DAC104S085,是X68C,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有性价比非常高的,可以联系TI相关的技术支持人员选型的。

网友B:
12bits的AD还是不错的,其实也可以采用单片机自带的AD的,有16bit的

楼主:
哪儿有TI技术支持人员的联系方式?可以给个么?自己没找到

网友C:
可以直接官网下单的,从香港发过来也很快的。或者从贸泽电子上面买也可以

网友D:
TI的可以申请样品,比较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I的可以申请样品,比较容易

现在都没那么容易了,必须要大公司才行,学校都卡的很严了。

楼主:
样品试了,要公司的邮箱才行,自己在X宝上买了,先拿回来试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E:
看乱了,楼主是要ADC,还是DAC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没那么容易了,必须要大公司才行,学校都卡的很严了。

用公司邮箱,并且公司有相应的网站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样品试了,要公司的邮箱才行,自己在X宝上买了,先拿回来试下看,谢谢大家了 ...

x宝上尽量选择大代理,翻新的片子太多了

楼主:
这个一般不会有假片子吧,没接触过

网友F:
做什么用,要求不高的话能用

网友G:
TI 的模拟器件本身就是强项, DAC 器件在同类产品中性能还是相当不错,值得信赖的

网友H:
TI 的DAC还可以的,一般就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