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_sabreSD 更换内存问题

楼主(2016-05-24):
仿造官方的i.MX6Q_sabresSD板子重新设计了一个板子,内存从官方的1GB升级到了2GB,uboot(2013)的DDR设置已经做了修改(使用此DDR设置的2009年的uboot启动成功),但是uboot(2013)还是无法启动,串口也无输出。
使用的是官方的mfgtool烧写的,烧写成功且过程中串口有信息输出。
请问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A:
那肯定无法输出啊, 你的DDR型号还了, 但你使用的工具MFTOOLS还是以前的老的映像文件,不一定跑的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无法输出啊, 你的DDR型号还了, 但你使用的工具MFTOOLS还是以前的老的映像文件,不一定跑的起来吧? ...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把mfgtool里面的uboot换成自己编译的了,可以跑起来,串口也有输出,可是这次卡在了
starting kernel。。。不知道是不是内核参数传递的问题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系统,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A:
内核参数传递异常, 你需要检查下这里。

网友C(2017-02-16):
还是怀疑ddr的size没有配置好,请问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