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分享讨论——电容器在设计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6-05-24):
(无正文)

楼主:
1.滤波电容  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楼主:
2.退耦电容  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  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楼主:
4.耦台电容  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电容  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  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楼主:
7.补偿电容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  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楼主:
10.定时电容  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  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楼主:
其实还有按照其他一些用处的区分的电容器的,欢迎大家积极补充的。

网友A:
这个的我来补充点的。。。

也是按照用途划分的————

  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锡拉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网友A:
预加重电容  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去加重电容  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移相电容  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4.耦台电容  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 ...

耦合电容、旁路电容、退耦电容的在设计中到时经常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滤波电容  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 ...

滤波电容的经常用的,一般也是用的是电解电容的。

网友D:
关键是这个电容用多大的合适,怎么算,什么时候用电解的,什么时候用瓷片的

网友E:
在不同的电路设计中选用不同型号的电容是很关键的,电容的材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加速电容  缩短电容
这两个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