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差分输入需要接俩级低通滤波电路才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16-05-24):
如图所示,黑色方框内的一级低通滤波如果不加,运放的输出端无法-正常工作,
电路前段是电流采样(锰铜片电阻采样的直流电流0-10A),中间有较长的差分走线(期间通过一个工作在100Khz的整流桥)到调理端。
实际现象是,如果不接黑色方框内的低通滤波,整流器不工作,采样正常,整流器工作,运放的输出端出现振荡现象,
接了,一切正常;
各位大神求解释。。。

网友A:
那就不是振荡,是前段电路所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pF弄大了好办事。

换到10N都没得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振荡,是前段电路所有的。

额,输出也不是那种正常的振荡,,这么说吧,无论跑多大电流(0-3A),后端DSP采样都是稳定的0.28A。。

网友C:
示波器测量下输入信号看是否前级过来的信号本来就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量下输入信号看是否前级过来的信号本来就震荡了

输出电流是正常的,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D:
可能是无偏置导致的

网友E:
有源滤波器对于放大器带宽外的衰减是很差的,所以这部分需要无源滤波器预先滤除。
100R和4700P的转折频率为338K小于OPA2277的1M

网友F:
电流采样输出经过100KHz的整流桥调理,是什么意思?
是把直流信号变成交流信号?

网友G(2017-06-08):
这样的滤波对差分信号没有影响么?

网友H:
输入感应干扰?

网友I(2018-04-12):
楼主你好  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并且有点疑问   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I:
为什么不把R138和R139合并呢?  对于直流来说电容不是开路吗

网友J:
又是单电源运放惹的祸,单电源下,U22A的+不能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