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外部中断进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我用了DSP28335的五个外部中断,初步测试都正常,但是当我在while(1)中加入数码管显示程序后XINT1和XINT2就不好使了,XINT1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行,XINT2几乎都触发不了,数码管显示正常,我XINT1和XINT2是用按键开关触发的,请问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呢?
下面是程序
           while(1)
           {
                   Show_Data();
           }

__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GpioDataRegs.GPBCLEAR.all = 0x4;   // GPIO34 is low
        Xint1Coun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 1;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0 = 1;
        if(ModeSelect == InternalMode)
                ModeSelect = ExternalMode;
        else
                ModeSelect = InternalMode;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__interrupt void xint2_isr(void)
{
        GpioDataRegs.GPBCLEAR.all = 0x4;   // GPIO34 is low
        Xint2Coun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9 = 1;
        if(LockButton == OutputUnlock)
                LockButton = OutputLock;
        else
                LockButton = OutputUnlock;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void Show_Data(void)
{
        int i,j;
        Uint16 tempV,tempF;
        tempV = VoltageExp;
        tempF = FrequencyExp/10;
        for(i=7;i>=4;i--)  //后四位依次扫描?
        {
                j = tempF%10;
            HC595_IN(wei[i]);  //先传位码
            if(i==5)
                    HC595_IN(duan[j]&0xfe);  //再传段码
            else
                    HC595_IN(duan[j]);  //再传段码
            HC595_OUT();
            tempF = tempF/10;
            asm(" NOP");asm(" NOP");asm(" NOP");asm(" NOP");
        }
        for(i=3;i>=0;i--)  //前四位依次扫描
        {
                j = tempV%10;
            HC595_IN(wei[i]);  //先传位码
            HC595_IN(duan[j]);  //再传段码
            HC595_OUT();
            tempV = tempV/10;
            asm(" NOP");asm(" NOP");asm(" NOP");asm(" NOP");
        }
}

网友A:
XINT1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行,XINT2几乎都触发不了

首先先检查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