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调试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比如说调试最简单的例程  helloword,要想在上位机显示出来,需要知道COM口,但是用JLINK下载程序,Jlink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jlink和com口应该是两码事吧。com需要用到usb转usart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jlink呢,最新的v9可以输出调试信息的

网友C:
jlink不用设置,直接把串口连接上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jlink呢,最新的v9可以输出调试信息的

真的假的,我买V9试试,你确定可以输出调试信息么?

网友E:
jlink用ITM viewer可以输出调试信息的,用的不是uart口。只是重定向printf函数而已

网友F:
使用jlink v8
安装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
下载RTT的文件
最好直接登录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SEGGER_RTT.c SEGGER_RTT.h SEGGER_RTT_Conf.h SEGGER_RTT_printf.c
4个文件,导入到keil项目中
程序中初始化 SEGGER_RTT_Init();
使用 SEGGER_RTT_printf 函数输出字符

打开驱动文件中的JLinkRTTClient.exe

keil进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JLinkRTTClient即可显示输出字符

网友G:
keil+stm32+jlink利用swd方式进行printf输出,网上搜索这个**看看,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H:
以前的ARM SDT有个semi-hosting功能,可以让printf打印信息输出到调试窗口,ARM收购KEIL后不知道调试器是否延续了这个功能。

网友I:
一般arm系统中,如何通过电脑键盘和显示器同mcu进行交互最有效的有两种形式:arm7时代称作semihost,cm时代被全新的traceswo取代,性能提升相当明显。其他诸如重定向串口之类就更加弱爆了

网友J:
jlink推出了颇具特色的rtt(不要和坛里的rtt这个rtos混淆哦),real time terminal---实时终端,可以实时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K:
从来只用串口的。不知道stlink有没有这个RTT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