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小液晶屏程序放到DSP上面怎么就显示都乱码了

楼主(2016-05-24):
我在单片机上的小液晶屏程序放到DSP上面怎么就显示都乱码了?

网友A:
把延时弄长一些试试看!!!!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dsp的处理速度太快了??

网友C:
楼主,你的小液晶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D:
什么液晶控制芯片的?我可以解答!!!

网友E:
什么型号液晶的,估计你的液晶时序放到DSP上有问题吧??

网友F:
把你的程序从扁平化改成层次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我用的是1602A,dsp28335,时序是按照单片机上的

网友G:
楼主,你检测一下busy 试一试!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是1602 如果是12864的话,要D0-D7也要连在DSP的IO口上,那个串行传输的没有连 就连了RS RW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