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频率降低问题

楼主(2016-05-24):
DSP调试过程中,频率突然降低?这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干扰问题吧?!!

网友B:
主要应该看看是不是与温度有关,感觉这个很有可能。。

网友C:
受干扰了, 看一下温度或者电压有没有不稳的。。

网友D:
先降温试试,估计是和温度有一点关系的。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一下哈,多谢了。。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坏了的原因呢

网友F:
估计是电压不稳吧,楼主等会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干扰问题吧?!!

恩 有可能,我现在也在排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应该看看是不是与温度有关,感觉这个很有可能。。

这个我试过了,感觉这个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降温试试,估计是和温度有一点关系的。

好的,多谢了,我待会再试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感觉这个的可能性不大。

哦哦  知道了。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