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分享讨论——线路保护电路设计与探讨

楼主(2016-05-24):
如题,限流保护电路的在实际设计中是经常用到的,至于具体怎样设计的?设计中需要注意安歇问题的,,大家帮着一块的探讨的吧。。。

楼主:
限流保护电路首先要有一个电流取样环节,目前,一般的做法是串联一个小电阻或者是用霍尔元件来获得电流信号。当取样电流比较小的时候,这两种取样方法都是可取的。但当取样电流比较大时,电阻取样会有较大的损耗,降低了变换器的效率,而霍尔元件取样其体积比较大,且价格昂贵,对整个电源的成本也是个问题

楼主:
所以看边大家在平时设计中用到的限流电路的是什么样的?给分享个的啊,谢谢!

网友A:
限流方式由于其具有电流下垂特性,故障解除后开关电源能自动恢复工作,因此,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