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二极管的击穿讨论

楼主(2016-05-24):
(无正文)

楼主:
这个不太好说米昂白的,就是说击穿类型的有哪些的?我查了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的————雪崩击穿、齐纳击穿和热击穿

楼主:
这个从PN结的基本原理上说的————雪崩击穿  对于掺杂浓度较低的PN结,结较厚,当外加反向电压高到一定数值时,因外电场过强,使PN结内少数载流子获得很大的动能而直接与原子碰撞,将原子电离,产生新的电子空穴对,由于链锁反应的结果,使少数载流子数目急剧增多,反向电流雪崩式地迅速增大,这种现象叫雪崩击穿。雪崩击穿通常发生在高反压、低掺杂的情况下。

楼主:
齐纳击穿  对于采用高掺杂(即杂质浓度很大)形成的PN结,由于结很薄(如0.04μm)即使外加电压并不高(如4V),
就可产生很强的电场(如 )将结内共价键中的价电子拉出来,产生大量的电子一空穴对,使反 向电流剧增,这种现象叫齐纳击穿(因齐纳研究而得名)。齐纳击穿一般发生在低反压、高掺杂的情况下。

楼主:
热击穿  在使用二极管的过程中,如由于PN结功耗(反向电流与反向电压之积)过大,使结温升高,电流变大,循环反复的结果,超过PN结的允许功耗,使PN结击穿的现象叫热击穿。热击穿后二极管将发生永久性损坏。

楼主:
不过归根到底的,二极管的击穿最基本的就是二极管两端所加载的电压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的,发热导致的二极管击穿的,,,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大家意见如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归根到底的,二极管的击穿最基本的就是二极管两端所加载的电压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的,发热导致的二 ...

对的,除了换更高大耐压的二极管外,主要还要努力避免这个大电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