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40不升压,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6-05-24):
  输入5V,设定升压21V,给lcd背光用的!调节R3 R7比值,电压输出始终在5V的样子!!!

网友A:
不升压是指没输出还是输出电压等于VCC-LEDA?

网友B:
来个实物照片看看 自己仔细核对电路 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升压是指没输出还是输出电压等于VCC-LEDA?

输出等于VCC-LEDA 且可调节R7 电压在 0-VCC-LEDA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升压是指没输出还是输出电压等于VCC-LEDA?

SW的信号能不能用示波器看到?  示波器没看到波形。而且tps61040摸起来很烫!!!

网友C:
前几天帮客户调试SGM6607,5V升24V,也是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查看SW无开关频率,就查芯片丝印,果不其然,芯片丝印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帮客户调试SGM6607,5V升24V,也是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查看SW无开关频率,就查芯片丝印,果不其然 ...

这个电感是不是需要有铁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是不是需要有铁芯的?

没这个要求

网友D:
按照tps 61040的datasheet的典型图搭了好几个电路了,从来没有问题,楼主仔细检查下

网友E(2019-03-20):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比较烫,是电流过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