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关于锂电池的充电相关知识分享讨论

楼主(2016-05-24):
如题,这个关于锂电池的充放电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在便携式仪器仪表的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这里就关于锂电池的充电相关问题的抛砖引玉的跟大吉一块讨论的》》》》

楼主:
这个是基础点的——
充电电池根据充电介质不同,分为镍氢电池,锂电池等。由于锂电池没有**效应,所以目前在各种手持设备和便携式的电子产品中,都采用锂电池供电。

楼主:
由于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充电过程一般分为三个过程:  1.       涓流充电阶段。(在电池过渡放电,电压偏低的状态下)  锂电池一般在过渡放电之后,电压会下降到3.0V以下。锂电池内部的介质会发生一些物理变化,致使充电特性变坏,容量降低等。在这个阶段,只能通过涓涓细流缓慢的对锂电池充电,是锂电池内部的电介质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状态。

楼主:
2.       恒流充电阶段。(电池从过放状态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在经过了涓流充电阶段后,电池内部的电介质可以承受较大的充电电流,所以这个时候外部可以通过大一点的电流对锂电池充电,以此缩短充电时间。 这个阶段的充电电流一般靠充电管理IC外部的一个引脚外接一个电阻来决定。阻值大小则根据充电管理IC的datasheet上的公式来计算。

楼主:
3.恒压充电阶段(已经充满85%以上,在慢慢的进行补充)
 在锂电池的电容量达到了85%时候(约值),必须再次进入慢充阶段。使电压慢慢上升。最终达到锂电池的最高电压4.2V。
一般来说,锂电池都有一个BAT的引脚输出,这个BAT是连接到锂电池端的。同时这个引脚也是锂电池电压检测引脚。锂电池充电管理IC通过检测这个引脚来判断电池的各个状态。

楼主:
关于锂电池的充电保护电路的烦请大家一块的给分享并进行讨论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锂电池的充电保护电路的烦请大家一块的给分享并进行讨论下的 ...

有专门的充放电芯片的,可以去TI的官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恒压充电阶段(已经充满85%以上,在慢慢的进行补充)
 在锂电池的电容量达到了85%时候(约值),必 ...

问下锂电池的涓流充电阶段的是怎样实现的?硬件设计上。。。

网友C:
因为充放电的次数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将手机电池的电尽可能用光再充电
一直想知道这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