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系列单片机用的晶振超过限度会怎样

楼主(2016-05-24):
中颖系列单片机用的晶振超过限度会怎样??

网友A:
不稳定,死机,复位 都有可能的。。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会怎样,试一试不就得了,大不了换个MCU。

网友C:
晶振过高是不会烧mcu的!!!!

网友D:
二十多M都能用,何况是十几M的啊

网友E:
0-33M 51单片机 这个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会怎样,试一试不就得了,大不了换个MCU。

我用的是14.318的,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4.318的,可以么??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好的,多谢了。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了

网友B:
内部晶振好像随环境影响挺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