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10法拉电容做后备电源,起不了作用

楼主(2016-05-24):
如图,就想用10法拉的电容在5V开关电源断电后,能维持系统运行5-10秒的时间保存数据,但今天实际测试,发现10法拉电容没用起到一点作用,焊接和不焊接10法拉电源,系统在5V开关电源断电后维持运行的时间都是一样,请问各位电源是否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图看不到

网友B:
说具体点,比如你说维持时间是一样的,那到底是多少时间?
原来是2秒,后来也是2秒?还是原来是2毫秒,后来也是2毫秒?

网友C:
1、看不到图片;
2、你是怎样判断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不到图片;
2、你是怎样判断掉电的。

我把开关电源的输入关掉来作为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具体点,比如你说维持时间是一样的,那到底是多少时间?
原来是2秒,后来也是2秒?还是原来是2毫秒,后来 ...

维持时间说的是我把开关电源的输入220V关掉后系统维持运行的时间,是2秒,不是2毫秒

楼主:
能看到吗?开始我是上传到QQ空间的,刚我上传到21IC的图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容肯定不行    用超级电容试试看

10法拉的电容了啊,难道要用100F或者1000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   超级电容 不是容量变化  是材质的好坏。

不是容量的大小,用个10UF的难道也算超级电容?现在想知道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行,至于电容的质量肯定得先确认电路没问题再检查

网友E:
加大220V那边的电容容量看看.

网友F:
图看不到 你先测下5V板子工作电流多少

网友F:
5-10秒需要多少电量?再定电容大小 况且电容的电注意不要给前端的电源消耗了

网友E:
你们都没发现一个误区.
这个电容你用100uF都没有太大用,甚至会造成系统错误!
电容不是电池,不具备电压保持的能力.
电池放电50%后还能基本保证输出电压,电容放电50%后就只剩一半电压!
很多系统都是设计好这个电容的,而且主要作用是滤波不是延时关机!5V下没有问题,但系统电压降到3-4V时有些逻辑器件还能工作有些不能了系统就会出错.你加个电容后工作时间并没有变长很正常,电压掉了一点你的系统就不工作了嘛.
这个电容应该加在220V那端.现在大多数开关电源是兼容110V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用110-220的,这样的大电容在放电一半的时候还能输出5V.检查断电应该抽市电来检查,而不能抽变压后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没发现一个误区.
这个电容你用100uF都没有太大用,甚至会造成系统错误!
电容不是电池,不具备电压保持 ...

加到220V那端是什么意思?我的是开关电源,如果加到220V那,电容的耐压要很高了

在220V这一侧整流后加电容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G:
还是看不到图;
法拉电容肯定有用的,不可能加不加没差别;
估计还是你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C:
还是看不到LZ发的图。
顺便说一下,连0.47F/5.5V的用在STM32上面都可以做掉电保存的时间还是杠杠的足够。

网友H:
做个简单计算:
C=Q/U=I×t/U
所以: t = C× U/I
假设负载电流100ma=0.1A, 10法拉超级电压压降从5V降到4V,
相应的时间是:
t = 10F×1V/0.1A = 100秒

如果要断电维持10秒,那么负载电流可以是1A,足够大了吧;
不知道楼主的负载电流和允许电源压降是多少?可以按照这个公式算一下

注意,超级电容的耐压很低的,不要超了

网友I: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容放电曲线,是不是和你的设计计算相符,然后再找原因。

网友J:
10法拉应该是超级电容,超级电容内阻很大,比普通电容大很多。
LZ的系统如果耗电比较大,超级电容无法提供足够电流。

先查一下10法拉电容内阻。

网友K:
都是开关电源了,电感储能加上前面的电容储能已高于10法拉电容,10法拉有什么用

网友L:
有没有检查过你的法拉电容是不是真的???
LZ图挂了,这么多人反应,都不补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都是开关电源了,电感储能加上前面的电容储能已高于10法拉电容,10法拉有什么用 ...

保留观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到220V那端是什么意思?我的是开关电源,如果加到220V那,电容的耐压要很高了 ...

耐压高怕什么?难道让你加几千uF?

网友M(2016-07-06):
楼主需要好好计算一下

网友N(2019-06-17):
直流电充电 最高电压多少V 截止电压多少V 工作电流多少安培 放电时间多少 要求尺寸多少 得把具体使用条件 确认好。

网友N:
可以的 我们就是做法拉电容的 可以实现,

网友O:
第一,你在测试前此法拉电容是否已充满电?其二,你额定输出电流是否很大(超过1A),其三,如果上面两点都没问题的话,输出电压跌落到90%的保持时间绝对超过2s

网友P(2019-08-12):
引用 网友N:
可以的 我们就是做法拉电容的 可以实现,

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吗?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