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sbotb无法识别

楼主(2016-05-25):
参考IMX6DUALLITE开发板画了一个板子,PMIC输出各路电压和时序都正确,上电后24MHZ晶振起振,32.768KHZ晶振空贴,连接电脑后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但是在LINUX操作系统下可以显示HID信息,板子上USB_OTG_ID这个管脚我画在了GPIO_1,未做上下拉处理,开发板上USB_OTG_ID用的是ENET_RX_ER管脚,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A(2017-02-16):
先按官方的接线试试,应该是USB_OTG_ID的问题......